STM串口没有数据出来?

楼主(2012-07-26):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 时候低电平活动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时钟高电平;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数据开始捕获时钟;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2,&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     USART  Study    \n\r");

  while (1)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Configure USARTx_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_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编译无错误,也没看出代码哪里有问题,为什么串口不出数据呢?
}

网友A:
没去看你的代码,给你传一个行的,自己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