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应用笔记-系统时间选择及PLL倍频设置

楼主(2012-07-26):
这是小肖发的第二贴,不能能否给个“酷”,期待中。。。。
后续相继上传例程,小肖例程写的很用心当然“剽窃”官方是必须的:lol ,也自知老菜鸟能力有限,后期上传的例程如果写的不是很好的地方还望大伙指教指教。

/***********  分割线 ***********/
1、启动代码分析—SystemInit (void)系统时钟初始化
SystemInit (void)是系统初始化函数,很多新手不知其在何处调用,小肖马上为你解惑。
startup_stm32f0xx.s文件中汇编代码为STM32启动代码。
启动代码步骤一般为:
1)堆和栈的初始化;
2)向量表定义;
3)地址重映射及中断向量表的转移;
4)设置系统时钟频率;
5)中断寄存器的初始化;
6)进入主程序。
废话太多,估计也看烦了。现在挑重点讲,重点在第4个步骤。(第56一般编程时在用户代码中执行)。
Reset_Handler
PROC;
标记一个函数的开始,也就是复位入口。
IMPORT
__main ;
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文件
IMPORT
SystemInit;
同上
关键在这里了,
LDR
R0, =SystemInit;

这里的“=”表示LDR目前是伪指令不是标准指令。这里是把SystemInit的地址给RO。也就是说SystemInit (void)在这里被调用编译。所以用户编在写程序时无需编写PLL配置程序。
BX
R0
BXARM指令集和THUMB指令集之间程序的跳转。
其他省略。详情如下图所示:

SystemInit初始化RCC之后调用SetSysClock(void)系统时钟设置函数
代码如下:
void SystemInit (void)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1:0], HPRE[3:0], PPRE[2:0], ADCPRE and MCOSEL[2:0]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8FFB80C;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and PLLMUL[3:0]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C0FFFF;

/* Reset PREDIV1[3:0] bits */

RCC->CFGR2 &= (uint32_t)0xFFFFFFF0;

/* Reset USARTSW[1:0], I2CSW, CECSW and ADCSW bits */

RCC->CFGR3 &= (uint32_t)0xFFFFFEAC;

/* Reset HSI14 bit */

RCC->CR2 &= (uint32_t)0xFFFFFFF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RCC->CIR = 0x00000000;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SetSysClock();

}
2SetSysClock()设置系统时钟
由于之前选择定义了PLL_SOURCE_HSE,执行条件编译。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使能HSE,如下图所示:
等待HSE设置完毕,代码如下。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设置完成,HSEStatus赋值1,代码如下: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HSEStatus HSE==1表示HSE状态正常,启用缓冲区和设置FLASH延迟、HCLK\PCLKPLL倍频如下图红线所示,修改RCC_CFGR_PLLMULL实现倍频(默认6倍频)。

网友A:
void PLL(void)
{
  RCC_CFGR_bit.PLLSRC=0;
  RCC_CFGR_bit.PLLMUL=0xa;
  while(RCC_CR_bit.PLLRDY);
  RCC_CR_bit.PLLON=1;
  RCC_CFGR_bit.SW=2;
}
搞定

网友B:
这应用笔记写的有点乱,不过还是值得鼓励

网友C:
香主可以考虑给条裤子,以示鼓励:lol

网友D:
不错的应用笔记,对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E(2013-01-19):
谢了!看看这个,又学到了一些东西。对初学者的我们还是很受用的。

网友F(2013-05-26):
很不错的学习帖子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楼主   顶一个

网友G:
很不错的应用笔记

网友C:
非常支持原创笔记

网友H(2014-02-21):
很到位!今天就是这个小问题,把我给纠结住了!看了这个这个启动代码,瞬间明白了!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