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基于FPGA的QPSK信号源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2-07-26):
调相脉冲信号可以获得较大的压缩比,它作为一种常用的脉冲压缩信号,在现代雷达及通信系统中获得了广泛应用。随着近年来软件无线电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用于实现信号产生的应用越来越广。DDS技术从相位的概念出发进行频率合成,它采用数字采样存储技术,可以产生点频、线性调频、ASK、PSK及FSK等各种形式的信号,其幅度和相位一致性好,具有电路控制简单、相位精确、频率分辨率高、频率切换速度快、输出信号相位噪声低、易于实现全数字化设计等突出优点。  目前,DDS的ASIC芯片如AD公司的AD9852、AD9854等,对于相位调制信号,可方便地产生BPSK,但是,对QPSK或8PSK等则实现困难,它们对控制更新脉冲要求极高,一旦偏差超过DDS内极高的系统时钟,输出相位就会错误。本文介绍了一种通过FPGA实现QPSK或更高阶PSK信号的方法,可灵活地通过上位机的PCI总线控制参数,产生不同载波频率、不同脉冲宽度、不同占空比、不同重复周期等的QPSK信号,对雷达等系统的设计者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QPSK信号源的设计方案

  DDS原理

  DDS是一种全数字化的频率合成器,由相位累加器、正弦波形ROM存储器、D/A转换器和低通滤波器构成,其基本原理如图1。
  输出信号的频率为fout=fclk?Δφ/2N,而最小频率分辨率为Δfo=fomin=fo/2N,可见改变频率控制字N即可改变输出信号的频率。当参考时钟频率给定后,输出信号的频率取决于频率的控制字,频率分辨率取决于累加器的位数,相位分辨率取决于ROM的地址线位数,幅度量化取决于ROM的数据字长和D/A转换器的位数。

楼主:
为了提高DDS输出信号的频谱指标和降低正弦的ROM存储器,近来发展了如在相位截断后加数字反sinc滤波,利用三角函数对称性只存取1/4周期查找表,基于CORDIC、泰勒级数加权的频率合成方法等技术。

  QPSK信号源的设计方案

  在FPGA中,通过正弦查找表和相位累加器实现DDS,通过计数器实现QPSK信号的起停控制。在计数器计数到零时,设置标志位,读取寄存器中的QPSK控制码,从而设置初始相位。在计数到根据QPSK脉冲宽度设定的值后,计数器置0并重新开始计数。运行完设置码元的个数及次数后,使能输出禁止标志位。

  QPSK信号的重复周期也通过计数器实现。根据周期的范围和系统时钟,设置计数器的位数并使其满足要求。在计数器计数到设定值后,清除输出禁止的标志位。需要注意的是周期计数器应该与QPSK码元宽度计数器同步。

  QPSK信号参数控制通过PCI总线实现,包括QPSK信号的开始、结束、码元个数、次数、码字以及QPSK信号重复周期等。在FPGA内通过寄存器读取、保存参数。

楼主:
硬件设计

  系统组成与结构

  FPGA选用XILINX公司Spartan3系列的XC3S1000,为100万门大规模可编程器件。它内部具有432kbit的Block Ram和120kbit的Distributed Ram;4个时钟管理单元DCM;24个乘法器。配置采用XILINX的专用PROM XCF04S,4M位的串行Flash PROM。XC3S1000通过XCF04S实现主串配置,M0、M1、M2均置低。系统框图如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