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如何转化4-20ma输出?

楼主(2012-07-26):
传感器采集的数字信号 是不是经过单片机处理为电压信号PWM输出,再经过运放+三极管(变送器)处理后得到4-20ma输出?

网友A:
方法有很多很多

楼主:
我了解的有用运放+三极管,有用专属芯片AD421,XTR115等做的,不知道这几种稳定性和精度怎样,请LS指点

网友A:
当然XTR115最贵,也最好
但设计一个电路可以超越

楼主:
这是在网上找的电路,白天大虾帮我分析下

楼主:
有谁做过4-20ma的输出的啊

网友A:
5楼的图可以,缺点是如果传感器线性不好,就很难调整了

网友B: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串联个合适的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用自带ADC的单片机就能采集了。

网友C:
传感器采集的信号通过运放后进入单片机

楼主:
LS  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先经过单片机处理输出再经过运放得到想要的4-20ma或0-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