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不能把采集的数字信号转换为0-5V的电压输出?

楼主(2012-07-26):
RT ,传感器采集数字信号,能经过单片机DAC处理为模拟的电压0-5V输出吗?

网友A: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victory:

网友B:
当然可以,可以用专用DA芯片,或者用单片机的PWM加滤波

楼主:
就是说我想直接用万用表在PWM口量出数字量转化的模拟电压0-5V这个范围的值

网友C:
不需要;
直接在PWM输出加RC滤波就可以了,当然,简单的电路精度没有那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PWM加RC滤波采集温度精度会有多少,若采集两路需要两路PWM输出吧

网友D:
PWM加RC滤波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A:
就是说我想直接用万用表在PWM口量出数字量转化的模拟电压0-5V这个范围的值
引用 网友E:

如果就是这个,那么你“直接用万用表在PWM口量”就可以量出“模拟电压0-5V ”:lol

网友C:
7# zhoubojay 精度要想提高:
Pwm 信号电压要稳定(内阻小);
低通滤波器参数要选好

网友E:
如果就是这个,那么你“直接用万用表在PWM口量”就可以量出“模拟电压0-5V ”:lol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不用加RC滤波也是可以的,万用表自动给滤波啦。

网友A:
就是说不用加RC滤波也是可以的,万用表自动给滤波啦。
引用 网友E:

:lol 这只是测量,对你的应用有帮助吗?:lol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E:
:lol 这只是测量,对你的应用有帮助吗?:lol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看错啦,问题不是我提出的。
不过这种方法很有用的,比如我做单片机程序的时候,程序运行时输出一个高电平,休眠时输出一个低电平,我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我就大致知道CPU的使用率了。

楼主:
我是想温度采集后经单片机处理转化0-5V电压信号输出,不同的温度值对应不同的电压输出,然后传输,再经过处理这样在服务器上就可以显示现在温度是多少

网友E:
既然是这样的应用,为什么不用485之类的传输呢?直接传数字信号。
就算你用DA转换或pwm加滤波,得到0-5V的模拟电压信号,这个电压信号也传不远,一定要传输模拟量的话,还是改成4-20mA比较好,不过这样的话,好像就没单片机什么事了,直接买个4-20mA输出的温度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G:
17# cjseng 高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变送器传输的值很不准,同一个节点,值相差太大,现在试着用单片机采集做电压信号传输不用变送器,距离不远,看得到的值准不准相差大不大,觉得有可能是变送器的问题或者是没有校准17# cjseng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就是自己做一个变送器了。那么你的传感器是用的什么呢?一般来讲,既然用了单片机,传输肯定用数字信号传输了,否则靠单片机把温度信号变成模拟量,到了接收那一头还要再次变成数字量显示。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采用数字温度传感器的话(比如DS18B20),单片机还要对采样值进行线性化处理。

这些都不管的话,其实一开始就有人告诉你了:用DA或PWM加滤波,最多再加一级运放调整下电平就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自己做个变送器,传感器也采集数字信号,如SHT系列,关键是现在设备协议都是4-20ma或者能做0-5V的,协议要统一,所以不用485传输,谢谢cjseng,学到很多

网友A:
你是不是看错啦,问题不是我提出的。
不过这种方法很有用的,比如我做单片机程序的时候,程序运行时输出一个高电平,休眠时输出一个低电平,我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我就大致知道CPU的使用率了。 ...
引用 网友E:

哦!看错了。
这个技巧还不少人在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