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31输出问题

楼主:
按照如图方式连接电路,VI=5v,当R=240欧姆时,VO后面负载为125欧姆,VO=1.99V,当将R=120欧姆时,负载相同情况下,VO=2.4v,这是为什么?不是说仅仅需要1ma电流就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2012-07-26):
这孩子,欧姆定律,电阻分压都不会了。。。:dizzy:

网友B:
你的欧姆定律,基本的电路分析课程都没有学会。
TL431起码需要1mA,问题是负载吸收了一部分电流。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的大脑短路了。
即使没有TL431,电压最多是电阻的分压呀,怎么可能到2.5V呢。

网友C:
照你所说,负载为0欧姆时电压也是2.4v了?
在你当前的条件下,电路上负载电阻大于240Ω时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负载太重。 算一下现在TL431的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E:
TL31至少需要IKA 1mA电流,其基准电压才能维持。是流过431的电流,参考端流入的电流很小可以忽略。
在工作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论是哪家的431,不论是哪种电路结构,如果旁边有一对讲机讲话,431基准就不准了,可以说431就“坏”了。直接后果造成开关电源comp封锁输出、停止工作。我试过很多电源都会“死”。给工业设备造成很大的麻烦。用稳压管代替可以解决,但是稳压管随温度影响很大,当然也可以用两支稳压管,一支正温度,一支负温度。但是终究不是办法。求高人指点。

网友F:
LZ,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布线有问题,要加电容滤波。
一般可以改好的。
手机主板的干扰更严重,一样可以处理的。

网友E:
电容滤波肯定加了。用布线的方式来解决的话估计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