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别人代工做电感器,那我需要提供什么参数?

楼主(2012-07-26):
自己选择的磁芯,而商家却没有这个磁芯,那工程上是怎么设计的电感器的呢?我做的是高频的输出LC滤波器。

网友A:
一般来讲要知道体积、电感量、频率、功耗等

网友B:
基本的起码要有:磁芯牌号、材质、型号,引脚与绕组联接图、同名端,绕组线径、剖面图,胶纸厚度、层数,自感量、漏感量;绝缘强度等

网友C:
甲方提供设计图样(大体如3楼),乙方加工生产;
甲方提出参数要求(基本如2楼),乙方设计制作。

网友D:
很简单,就像你自己做一样,你要把自己做该准备的东西该注意的东西都交给代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