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EIL FOR ARM 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各位大侠,我刚开始学习弄ARM , 现在在想问个关于LINK 的问题, 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
       我自己定义了一个SCATTER 文件. 大概如下. 出现的问题是.编译连接后,观察MAP文件,PRG1和PRG2分配地址正确. HEX文件产生的相应段地址下的内容也正确.但是将之LOAD到硬件防真环境时,发现ROM_1部分正确,但是ROM_2的代码数据并没有LOAD进去. 不知道原因.
    说明:  硬件环境是芯片提供商提供的. 我折腾了一天了, 无所适从哇

    ROM_1    0x8000
     {
            sec_1   0x8000  0x8fff
           {
                 PRG1(RO)
                *(RO+)
            }

       }
    ROM_2  0x9000
     {
            sec_2   0x9000  0x9fff
           {
                 PRG2(+RO)
            }

       }

网友A:
链接器没报错?我记得加载段的第二个参数应该是大小而不是结束地址,你这样写的话,第一段已经把第二段的地址覆盖了。

网友B:
同意2L意见

楼主(2012-09-05):
链接器没报错?我记得加载段的第二个参数应该是大小而不是结束地址,你这样写的话,第一段已经把第二段的地址覆盖了。
引用 网友A:

恩 ,  是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