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香版主下面錯誤如何解決?

楼主(2012-07-26):
Running ST7 linker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sm8 -m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map 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lkf
#error clnk 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lkf:1 segment .text size overflow (1636)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sm8 -m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map 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STM8_STVD_COSMIC_BLDC.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STVD版本4.3.7;我只是把默認芯片STM8S208MB改為STM8S903K3,提示我需更改compiler and linker options,但我更改此兩處不能把錯誤消除,請教高手幫忙指點,俺是剛開始使用ST。

楼主:
祈禱上帝  ::loveliness:“儘快派些高手幫忙指教困惑”!!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原因

楼主:
香水城版主抽出您寶貴的時間 幫幫我們這些新手呀!

楼主:
ST精英們,請讓我們也分享您成功的快樂呀:P、、、、、

网友B:
STM8S208MB改為STM8S903K3 有错。

STM8S208MB改為STM8S207MB 试试看。

网友C:
#error clnk STVD_COSMIC_Release\STM8_STVD_COSMIC_BLDC.lkf:1 segment .text size overflow (1636) 段溢出

208和903的FLASH容量相差很大,你的项目需要多大的FLASH就要选择合适的芯片

楼主:
您是否是ST原廠的工程人員,我手上有很多項目用到ST的芯片,可否提供郵箱單獨請教瞭解,
謝謝!

楼主:
已試了改成STM8S207MB 無錯誤
謝謝6樓

楼主:
但改成STM8S903K3 怎麼配置都不行。我是使用STM8S MC FW library builder  软件1.0 配置STM8S 马达库的配置参数,将软件生产的配置文件指定放到库下面,再用STVD编译默認芯片編譯無錯,改為STM8S903KS即出現溢出錯誤。

楼主:
筆誤:
STM8S903KS應是STM8S903K3

楼主:
已解決是 FLASH問題,只能改用芯片了。

楼主:
;P
都還在睡覺呀?!

楼主(2012-08-29):
高手哪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