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集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2-07-26):
如上图所示这是一个共集电极三级管电路,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

1. 为什么是共集电极三极管电路? 公用端是集电极,请问如何确认公用端是哪个极呢?

2.图a为什么可以等效为图b?主要是看不明白电流如何走得。比如图b中Rb属于Us的负载,但是在图a中,Rb很明显属于Ucc的一个负载。Ucc值远远大于Us的绝对值,Us的电流怎么会想Rb方向流动呢?

3.图b中,bIb是如何流动的?Ib在图中是从哪里流到哪里?

谢谢!

网友A:
:victory:我想说,去找本模电书看,最最基本的

网友B:
先去找本模电书吧,随便找个电子版的也行,然后不懂的再来问。

网友C:
所谓的“共”,就是和地、电源交流等电位。

网友D:
找模电书补充补充吧,

网友E:
这个看书真的有用

楼主:
看过啦就是看不懂才问的啊
谢谢回复啦
ok现在明白一些了
只想确认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Us-Rs-Rb这一个回路?这个回路中电压和电流是如何分配的?
谢谢!

网友F:
所谓共哪个极,就看哪个极既接输入又接输出,这都是从交流等效而言;从上图讲,由于vcc交流等效时接地,这样集电极就接地了,接地后它一边接us下端,一边接rl下端,这就是共集电极。
上图等效都是交流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