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呗

楼主(2012-07-26):
此电路前半部分是用来干嘛的?后半部分呢?24V在这里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帮忙详细分析一下介个电路。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降压式直流变换器,前半部分是mos管的驱动电路,第一个管子基极加驱动信号,后半部分降压变换;mos管相当开关,受驱动电路控制,开关接通时,24v直流通过L向负载供电,同时L储能;开关断开时L通过二极管继续向负载提供能量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降压式直流变换器,前半部分是mos管的驱动电路,第一个管子基极加驱动信号,后半部分降压变换;mos管相当开关,受驱动电路控制,开关接通时,24v直流通过L向负载供电,同时L储能;开关断开时L通过二极 ...
引用 网友A:

补充:图有错误,L1可调,单位应该为H,而不是F。
1、当P00=0时,推拉输出为高,mos导通;当P00=1时,推拉输出为低,mos截止。
2、后面电路为一个可调LC低通无源滤波器,二极管反接是为了续流,防止L两端感生电势过高。大小电容的并接既滤除了高频又滤除了低频纹波,一般电源端都这么设计。
3、之所以为MCU控制,则电路一定为可调电路,P00输入为PWM信号,通过调节占空比,可以调节输出端电压,但要配合L1的调节,输出才会比较理想。
4、24V为直流,为DC-DC降压电路

网友C:
你的这个电路是一个buck型DC-DC的降压电路,在Q1的基极输入PWM,当Q1(元件编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基极为高电平时,Q1,Q3导通,Q2截止,这时mosfet导通对电感进行储能,同时对负载供电,当Q1(元件编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基极为低电平时,Q1,Q3截止,Q2导通,这时mosfet截止,电感通过二极管构成回路对负载进行供电。这样的电路是为了提高对mosfet的驱动能力,两个电容主要是对输出的电压进行整形滤波。

网友D:
这电路如果想得到一个稳压输出,应该有一个负反馈电路吧。

网友B:
嗯,用电力电子来说,是一个降压斩波电路。

网友E:
典型的DCDC-back.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看清MOS类型先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注意拼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的反馈电路应该是怎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电路是如何做到降压的呢?

网友G:
我的理解和4楼相似,3楼说解释对吗?那个MOS管是P沟道的,低端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中,L1可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如是正确的,为什么呢?看过好多这种降压电路,电感好像是不可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Q1导通时,如何分析Q2、Q3的状态呢?请指教。

网友H:
有分挣不?
Q1缓冲,Q2Q3图腾柱驱动,
Q1导通时,Q3通,Q2止,
IRF1导通,
电感蓄能
反之,上属情况倒过来,电感放电。
IRF1应该是PMos管,24V的GS电压是有点危险,此电路不是很妥当,IRF1的驱动电路还应改进。

网友I:
脉宽调压电路 前半部分 是脉冲整形激励!

网友J:
我觉得是个通讯电路,实现电平转换。前面应该还有光耦隔离吧,不应该直接接到MCU上。

楼主:
电感在这里为什么要是可调的呢?mos管为什么要并上一个二极管(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感在这里为什么要是可调的呢?mos管为什么要并上一个二极管(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H:
电感为什么可调:
这种BUCK电路一般电感是固定的,至于说可调,也许是一些特殊情况,如驱动脉冲的频率变化,频率低时电感得加大,高时减小,
MOS并联的二极管一般是寄生二极管,P模式管就是这个样子,Nmos管则反过来

网友K:
我想问一下后面两个电容的取值,4700uf应该算得上是储能电容了吧!那这样可以用来滤波吗?既然他可以储能,还用加电感么?

网友K:
还有我不知道输出的电压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L:
吸其长处,补自短处

网友M:
就是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N(2013-05-30):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降压式直流变换器,前半部分是mos管的驱动电路,第一个管子基极加驱动信号,后半部分降压变 ...

降压????求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