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5 HOST 例程 能识别u盘,不能读写u盘

楼主:
最近做了一款STM32F150,运用了他自带的OTG ,HOST 功能,下载了官方例程,可是,发现一个问题,插上u盘,有中断,表示u盘已经连接,拔下u盘,也有中断,表示u盘已经断开。可是,在枚举,读扇区的时候,程序卡在以下部分: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do
    {
      status = USBH_MSC_Read10(&USB_OTG_Core, buff,sector,512);
      USBH_MSC_HandleBOTXfer(&USB_OTG_Core ,&USB_Host);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return RES_ERROR;
      }
    }
    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一直是USBH_MSC_BUSY这个状态,不知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另,晶振我根据例程,也是用的25MHz,VBUS也给供上了5V的电,DP,DW,分别接下拉电阻,ID接地。谢谢
  }

网友A(2012-07-26):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等待高手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一个类型也没选,怎么也不报错呢?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STM32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LD_VL */  /*!< STM32F10X_LD_VL: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_VL */  /*!< STM32F10X_MD_VL: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_VL */  /*!< STM32F10X_HD_VL: STM32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XL */     /*!< STM32F10X_XL: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CL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另,例程中有没有需要特别修改的地方,或者,哪位给个USE_STM3210C_EVAL的原理图,多谢了。

网友B:
“DP,DW,分别接下拉电阻”
不对。DP,DM 这2条USB信号线,对于全速USB应该在DP接上拉(上拉到3.3V)。

STM3210C_EVAL的原理图,可以在STM32的官方网站找到。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等上班了,我试一下。

网友A:
STM32F105和107内部USB带上拉电阻的,貌似不用外接。

楼主:
不行啊,上拉下拉都不用,和在DP接15K上拉,这两种情况都不行。还是停在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网友C:
1, 对于STM32F105,需要define STM32F10X_CL, 官方代码将这个define放在项目配置里,而不是文件中。

2, 对于代码循环在USBH_MSC_BUSY中,常见的原因是没有选对OTG内核,STM32F105只有OTG_FS内核,需要define USE_USB_OTG_FS,官方代码的这个define也是放在项目配置里,而不是代码里。

看下你项目的配置是否都正确

楼主:
请看这样配置可以吗?楼上老师说的两个都有了,同时也配置了EVAL,是不是只需要配置老师说的这两个?多谢

网友C:
如果你的代码已经执行到了 USBH_MSC_Read10,说明枚举已经通过了,主机已经在读U盘的内容了。这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你贴的代码看上去不像是最新版本的,最新的版本是V2.1.0

楼主:
嗯,我的确实不是最新的,我的是V2.0.0.最新的官网上没找到啊?

网友C:
怎么可能没有

www.st.com/mcu,选择STM32F1系列,Resources页面,选择firmware,找USB

楼主:
香水城老师,你太帅了,多谢你的指点。确实硬件没有问题,是代码下载的版本有问题,我又下载了一个,这回问题解决了,多谢多谢。

楼主:
对了,补充一点,DP DM 两根线上,什么上拉下拉也没接。

网友D:
香水城老师,你太帅了,多谢你的指点。确实硬件没有问题,是代码下载的版本有问题,我又下载了一个,这回问题解决了,多谢多谢。
引用 楼主:

香版主又多了一个粉丝:lol

网友E:
如果你的代码已经执行到了 USBH_MSC_Read10,说明枚举已经通过了,主机已经在读U盘的内容了。这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你贴的代码看上去不像是最新版本的,最新的版本是V2.1.0 ...
引用 网友C:

香主分析问题真是一针见血:lol

网友A:
我的已经读U盘成功,:victory:,说几点重要的:要用25M的外部晶振,不然要修改时钟。USB口的电源脚直接接5V电源即可。不用接上下拉电阻。读U盘的列程STM网站上有下载。具体接线图STM32F105和107文档都有接线图。文档的USB5V供电还有个接口芯片可以去掉,直接接5V就行。

网友F(2012-12-05):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读U盘成功,,说几点重要的:要用25M的外部晶振,不然要修改时钟。USB口的电源脚直接接5V ...

我想请问下你读写U盘的速度如何,我也是用的例程,写U盘的速度居然是1M用了两分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没有

www.st.com/mcu,选择STM32F1系列,Resources页面,选择firmware,找USB ...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QQ号,有个关于USB host读写U盘出错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QQ号,有个关于USB host读写U盘出错的问题

我测试时发现有个爱国者U盘在写文件时,写到中途会失败。跟踪发现“数据PID错误”,导致通道中止;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测试时发现有个爱国者U盘在写文件时,写到中途会失败。跟踪发现“数据PID错误”,导致通道中止;不知道 ...

你好!能加一下qq吗?843182364     谢谢!  我用的是最新的V2.1.0库,测试金士顿8G的U盘,能连接上,但是运行到这里时就直接跳出switch语句,枚举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case HOST_ENUMERATION:
    /* Check for enumeration status */
    if ( USBH_HandleEnum(pdev , phost) == USBH_OK)
    {
      /* The function shall return USBH_OK when full enumeration is complete */

      /* user callback for end of device basic enumeration */
      phost->usr_cb->EnumerationDone();

      phost->gState  = HOST_USR_INPUT;
    }
    break;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好!能加一下qq吗?843182364     谢谢!  我用的是最新的V2.1.0库,测试金士顿8G的U盘,能连接上,但 ...

枚举失败,又是用的最新的库,你最好检查下硬件,硬件有问题概率比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枚举失败,又是用的最新的库,你最好检查下硬件,硬件有问题概率比较大。 ...

这是我的USB Host电路图,你看一下这电路图有问题吗?我的VBUS端直接用的是5V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的USB Host电路图,你看一下这电路图有问题吗?我的VBUS端直接用的是5V供电 ...

VBUS是受控的,代码里有要控制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BUS是受控的,代码里有要控制的地方;

那VBUS端改怎么接呢,能发一下你的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I:
借宝地先问一下,假如F105/F107读写U盘成功以后,能处理U盘上的文件吗?
或怎样才能实现与PC机通过U盘进行文件交互。

网友I:
再问,假如F105/F107读写U盘成功以后,能处理U盘上的文件吗?
或怎样才能实现与PC机通过U盘进行文件交互。

网友J(2013-04-24):
问一下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您的例程啊,我没找到。。万分感激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读U盘成功,,说几点重要的:要用25M的外部晶振,不然要修改时钟。USB口的电源脚直接接5V ...

您能发一份读写U盘的例程吗?我在上面的网站上没找到,正在做毕业设计,谢谢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好!能加一下qq吗?843182364     谢谢!  我用的是最新的V2.1.0库,测试金士顿8G的U盘,能连接上,但 ...

我现在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就是在获取8位描述符不成功,然后进入

  case HOST_CTRL_XFER:
    /* process control transfer state machine */
    USBH_HandleControl(pdev, phost);
    break;
请问当初你怎么解决的额,时钟已经配置好了,就是不知道USB的48MHz在哪里配置

网友K(2013-06-11):
香主,我也遇到了此问题:但是我的配置是对的,

define STM32F10X_CL
USE_USB_OTG_FS
我把两个宏的定义放在了配置项里面, 但是仍然出现这个问题
我和最新的库V2.1.0比较了一下 代码都是相同的,很奇怪。
我的是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

不好用的原因是:USBH_MSC_HandleBOTXfer 函数中:

URB_Status = HCD_GetURB_State(pdev , MSC_Machine.hc_num_out);
返回为URB_IDLE。

不明白为什么?
在网上搜,发现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最后都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K: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USBH_MSC_HandleBOTXfer函数中
URB_Status = HCD_GetURB_State(pdev , MSC_Machine.hc_num_out);
返回URB_IDLE

我用的是8M的外部晶振, 库是V2.1.0版本,香水城提到的那两个宏我也都开了, 请大侠帮助

网友L(2014-03-11):
引用 网友K:
香主,我也遇到了此问题:但是我的配置是对的,

define STM32F10X_CL

您好,这个问题您解决没有呢??我也遇到了(HID手柄),但前两天可以,第二天程序那里都没有变动,就不行了,不过鼠标还是可以成功

网友M(2014-06-16):
高,实在是高!~

网友N(2014-07-25):
mark 学习了,
U盘最大支持多少G呢?

网友O:
>>  在USBH_MSC_HandleBOTXfer函数中 URB_Status = HCD_GetURB_State(pdev , MSC_Machine.hc_num_out); 返回URB_IDLE

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吗 ?

网友P(2014-10-04):
引用 楼主:
香水城老师,你太帅了,多谢你的指点。确实硬件没有问题,是代码下载的版本有问题,我又下载了一个,这回问 ...

你确定是版本的问题?要知道很多人用的都是2.0.0版本的固件库,也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Q(2015-01-11):
OTG不需要街上下拉电阻,Host读写优盘需要接上下拉电阻,我也正在做LPC1788的USB,希望一起交流

网友R(2015-10-03):
引用 网友L:
您好,这个问题您解决没有呢??我也遇到了(HID手柄),但前两天可以,第二天程序那里都没有变动,就不 ...

请问你有做过USB鼠标主机的程序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OTG不需要街上下拉电阻,Host读写优盘需要接上下拉电阻,我也正在做LPC1788的USB,希望一起交流 ...

这两个不都是可以做主机的吗,区别在哪

网友S(2016-09-03):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