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咨询低功耗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2-07-2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低功耗发光二极管的说法,给它多大的电流是你决定的
超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可以给小电流发较亮的光

网友B:
增大限流电阻   选用超量发光二极管  我们做的基于MSP430的板子   功耗最高的地方就是LED这块  基本我们没什么好的方法  就是选用超量led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选用超亮的二极管一般多大电流可以使其发光比较亮呢?

网友C:
几个毫安就可以了吧

网友D:
选用发光效率高的LED低电流工作,并采用闪烁指示,不要常亮,电量消耗就少了。

楼主:
恩,我来找找看,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