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电流放大器

楼主(2012-07-26):
用以放大电流的放大器。当放大微电流时,第一级必须是低噪声管。如常用的射极跟随器,无电压增益,但能输出电流,具有负载能力。

网友A:
括来讲,就是能把小电流变成大电流的电路单元。
具体来讲,就是有这么一种电路,它有一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在输入端输入一个较小的电流时,在输出端就会输出一个较大的电流。大电流和小电流之间符合某种函数关系。输入的小电流发生变化时,输出的大电流也按这种函数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
要说明的一点是,电流放大器是需要另外的电源供电的,它不能放大能量,它放大的仅仅是信号而已。不然就成永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