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加电感升压怎么计算?

楼主(2012-07-26):
例如这个升压电路中电感,电感的大小是怎么计算来的呢?它的电感量和电流的关系是什么?怎么计算的?电压是靠反馈,电流就搞不懂了,如果我输入V=11v I=6A   我输出要u=21V I=3A我的电感要多大?怎么计算要选多大的电感呢?

网友A:
还要知道开关频率
找个TI或LTC或NSC等公司的升压IC规格书看看,里面都会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或者找本讲开关电源的书看看也行,都有计算公式

网友B:
还要分CCM模式与DCM模式,按照你这个功率,我建议选择CCM模式
先求出占空比,选择频率。然后更具LI=VT  来计算

网友C(2012-12-02):
找下常用的BOOST拓扑的**,应该都有一些计算公式:
或者查找这个数据手册的,里面应该有计算公式。。。。

网友D(2019-10-12):
楼主,你那边若是有不清楚的,直接找IC方案公司,他们的PM会给出比较精准的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