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2-07-26):
51程序的仿真,软仿真和硬仿真结果不一样,一般要从哪些方面找原因呢?
谢谢大家提意见!

楼主:
void ArrayHEXtoBCD (uint8 *address,uint32 tdat,uint8 num)
{
   switch (num)
   {
      case 5:
         *(address+4) = HEXtoBCD(tdat/100000000l);
      case 4:
         tdat %= 100000000;
         *(address+3) = HEXtoBCD(tdat/1000000l);
      case 3:
         tdat %= 1000000;
         *(address+2) = HEXtoBCD(tdat/10000l);
      case 2:
         tdat %= 10000;
         *(address+1) = HEXtoBCD(tdat/100);
      case 1:
         tdat %= 100;
         *address = HEXtoBCD(tdat);
         break;
      default:
         break;
   }
}

uint32 ArrayBCDtoHEX (uint8 *addr,uint8 num)
{
   uint32 ww=0;
   uint32 jj=0;

   switch (num)
   {
      case 5:
             jj=BCDtoHEX(*(addr+4));
         jj=jj*100000000;
         ww=jj;
      case 4:
         jj=BCDtoHEX(*(addr+3));
         jj=jj*1000000;
         ww=ww+jj;
      case 3:
         jj=BCDtoHEX(*(addr+2));
         jj=jj*10000;
         ww=ww+jj;
      case 2:
         jj=BCDtoHEX(*(addr+1));
         jj=jj*100;
         ww=ww+jj;
      case 1:
         ww=ww+BCDtoHEX(*addr);
      default:break;
   }
   return ww;
}

void main(void)
{
uint8 cur_val[4];
ArrayHEXtoBCD(cur_val,Currentval,4);
}
就是上面的代码,软仿真和实际仿真结果不一样,大家帮我看看!呵呵,或许不应该让单片机做这么复杂的运算,但是是别人的程序,自己也不想改动,找找毛病吧!

楼主:
还落下了一个函数,是这个
uint8 HEXtoBCD(uint8 tdat)
{
   return ((tdat/10)*16 + tdat%10);
}

楼主:
这段程序是这样的,如果Currentval = 123456,这样十进制的数据,要两位组合,把12变成0x12保存到cur_val[2]中,把34变成0x34保存到cur_val[1]中,把56变成0x56保存到cur_val[0]中!
软件仿真结果是对的,但是硬件实际仿真结果却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办法就是不要仿真,直接跑了看结果。
从楼主这个程序看,应该是纯软件算法,应该相信软件仿真。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仿真是卵的,实际跑的才是王道。

楼主:
void ArrayHEXtoBCD (uint8 *address,uint32 tdat,uint8 num)
{
   switch (num)
   {
      case 5:
         *(address+4) = HEXtoBCD(tdat/100000000l);
      case 4:
         tdat %= 100000000;
         *(address+3) = HEXtoBCD(tdat/1000000l);
      case 3:
         tdat %= 1000000;
         *(address+2) = HEXtoBCD(tdat/10000l);
      case 2:
         tdat %= 10000;
         *(address+1) = HEXtoBCD(tdat/100);
      case 1:
         tdat %= 100;
         *address = HEXtoBCD(tdat);
         break;
      default:
         break;
   }
}

硬件仿真发现这段程序没有被执行,一进去,就到最后的结束大括号了,软仿真结果是对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奇怪,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B:
看编译后的汇编文件,和单步调试

楼主:
ArrayHEXtoBCD(cur_val,Currentval,4);
这个函数是传递的4进去,但是进入switch (num)后,看num =0x35,也就是传递进去的4没有被传递进去,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呢?

楼主:
谢谢aihe,目前还不会看汇编文件找问题!

网友C:
每个case都应该有break
      再试试

楼主:
ArrayHEXtoBCD(cur_val,Currentval,4);
这个函数是传递的4进去,但是进入switch (num)后,看num =0x35,也就是传递进去的4没有被传递进去,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呢?

是这个原因,函数参数没有传递进去,这个是什么引起的呢?该从哪些方面分析原因呢?
是代码优化选择错误呢?还是堆栈出问题呢?

网友D:
参考10#的说法试试

另外 多试一些数据 以便找到更多的信息。

楼主:
不要break,就是要从上面往下执行的!case根本进不去,因为我传递的参数没有被写入,这是我仿真单步调试发现的!呵呵,很奇怪吧!

网友E:
10楼和12楼已经告诉你问题点了,你不去做,才叫“很奇怪”!

网友F:
10楼和12楼已经告诉你问题点了,你不去做,才叫“很奇怪”!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错啊
本来就不应加break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我设置错了,我用的是64K的flash,在keill的target选项中选择的memory model:compact variables in pdata,在code run size:选择的是 compact 2K function,64k rom,
现在把这两个选项都改成 large的那个选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结贴了!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没有设置好keill而犯错!

网友G:
顶17楼,吸取经验,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结贴了!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没有设置好keill而犯错!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总结错了,应该是不用仿真就没这当子事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了个去。这楼主~忒极品了。
人家的回答他都不看的么?

网友I:
不要把仿真当真!

网友J:
仿真没错.
硬件也没错.
他的程序错了....

这个程序本来就是错的....

楼主:
谢谢NE5532,用仿真器烧写过,一样的结果,估计是存储器模式设置错误,导致函数参数多了而传递不成功!

楼主:
谢谢icecut,如果发现错误了能帮我指出来吗,否则我又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发现!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都不看回复的……
谁的分高就看谁的回复……

前面的人把错误早指出来了!
:funk:

楼主:
你是说case没有break吗?呵呵,就是要这样的结构呀,让前一个case执行完了再去执行下面一个case呀!

楼主:
这个是用来给数组赋值的,如果数组是3个,就写3个值,如果数组是5个,就写5个值,是从你选择的第一case一溜下来的,如果用break,就不能实现这样的流程了!

网友F:
试了一下
memory model:
选compact variables in pdata
这个的时候不行,其他都行

pdata好像是用MOVX A, @Rn这条指令
而实际外部地址已经超出了一个字节的范围
所以不行呢

网友F:
用这个代码在keil uv2中仿真的结果

cur_val, Currentval和Currentval2在查看的时候为0
用串口输出确正常显示
是不是能说明全速运行应该是没问题的呢

网友K:
我就闹不明白,为啥NE5532兄弟如此抵制仿真呢?
像楼主这种应用,用软件仿真来查找错误是最方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