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里面的场效应管可以选怎么型号的啊

楼主(2012-07-26):
Select Q1 or Q2 to ensure at least 1V across the LM134
选择要求就这么一句话

楼主:
哎  太伤心了~~~问了2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回答的~~~~

网友A:
这是个结型p沟道场效应管,电路里没有参数,无法选择管子;或者说对电压电流频率无要求的情况下,任选一个结型p沟道管子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