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Xilinx FPGA的常用配置方式

楼主(2012-07-26):
FPGA和CPLD相比,CPLD是基于ROM型的,就是在数据下载到CPLD上,掉电后不丢失。而FPGA则是基于RAM的,如果没有外部ROM存储配置数据,那么掉电后就丢失数据。所以FPGA都需要外接有配置芯片(当然现在也有基于FLASH的FPGA出现)。
Xilinx FPGA的五种常用配置方式:主串、从串、主并、从并、JTAG。前四种是相对于下载到PROM而言的(串并是相对于不同配置芯片是串口和时并口协议和FPGA通讯区分的),只有JTAG是相对于调试是将配置下载到FPGA的RAM而言的(掉电后丢失)。
其中,主模式与从模式的主要区别就是:
主模式的CCLK信号为FPGA内部产生,作为FPGA的输出。.bit流文件只能保存在板子上的PROM中;
从模式的CCLK信号由外部时钟提供。.bit流文件可以保存在任何位置,包括板上的PROM、板外的存储器。并且,从模式并非必需外部控制器,如下图:

当需要对多个器件进行并行配置时,需选择从并行模式

楼主:
主串模式:最简单、最常用的FPGA配置模式。FPGA主动控制加载外部ROM或中的bit流文件。

从串模式:FPGA接收来自外部PROM或其它器件的配置bit数据,在FPGA产生的时钟CCLK的作用下完成配置。多个FPGA可以形成菊花链,从同一配置源中获取数据。

Select MAP模式:配置数据是并行啊,是速度最快的配置模式。

SPI配置:主要在具有SPI接口的Flash电路中使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哈,Altera的新器件不支持主并,新增了c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