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关于Virtex-6系列各个Bank的VREF、VRP、VRN引脚

楼主(2012-07-26):
一、VREF有两种接法:
1. 接参考电压VCOO/2,即1.25V;
2. 作为普通IO引脚,而由Internal VREF来提供参考电压(参见Virtex-6 SelectIO Resources第14页);
用ISE 12.1生成MIG 3.4 IP核时,在 FPGA Options中勾选"Internal VREF" option,表示启用FPGA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
多说一句,既然使能了Internal VREF,那VREF引脚就应该作为普通IO使用,但是在MIG v3.4中,使用Fixed Pin-Out tool来为DDR2分配Bank引脚时,居然找不到VREF引脚!换句话说,虽然VREF不外接参考电压了,但它也不能用作DDR2的IO口,只能用作他用。这一点在ISE 12.2的MIG v3.5中已得到纠正。

二、VRP接地;VRN接VCOO,即2.5V;

如果使能了DCI级联的话,则只有master bank的VRP/VRN作为电源引脚使用,而在slave bank中用作通用IO接口。

网友A:
说的有些简单了

网友A:
不过感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