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单向可控硅怎么不导通!急啊!

楼主(2012-07-26):
这个单向可控硅怎么不导通!可控硅D2的型号是MCR100-8,R3改到200欧姆都不行!输出的5V是正常的,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吧!!

楼主:
图片单击放大后 看的比较清楚!!

网友A:
R9挪个位置

楼主:
这样的话 我没法检测R9上的压降啊!

楼主:
为什么R9放在下面会 不导通呢

网友B:
R9放下面,5V电压不够了啊,你想,导通后R9上的压降是多少?比5V高得多啊。

楼主:
刚开始玩可控硅,产品赶着要,被弄惨啦!

楼主:
我开机的时候  发2ms的高脉冲驱动可控硅.间隔1S后,再发一次,这样连续发送5次. 可控硅导通不了,当改成一直高电平驱动时  就可以导通!照理说 应该是可以导通的.

网友C:
感觉你的这个电路怪怪的,非常规啊,干什么用的?

网友D:
脉冲触发和电平触发差别很大,不奇怪,本电路类似于正弦波调制,是想通过特定的频率和次数获得一个特定的电压

楼主:
图1中,按照单向可控硅的导通理论,当110V 60HZ的过零时,VG>VK;当电流达到他的导通电压时,可控硅导通,由于单向可控硅的特性,接下来VG<VK时,可控硅都是导通的. 奇怪的是,我一直用高电平触发可控硅都没导通.郁闷啊!图2中把电阻移到下面时,常高电平驱动是可以导通,但是用高电平脉冲驱动,还是触发不了.

楼主:
很萧条啊

网友B:
电阻在下面,你如何保证VG>VK?
电阻移到上面,用高电平触发,倒是可以保证VG>VK了,但是用脉冲驱动的话,你的驱动脉冲是否和60hz的交流电同步了?不同步仍然不能保证VG>VK。

网友E:
是不是门级电流不够啊?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F:
整个过零检测,过零点触发应该可以吧

网友G:
新人进来打酱油的

网友H(2012-12-04):
上面说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