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Allegro,画了个双层板,请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
该板子比较简单,为某设备panel其中keyboard,双层板,(MCU Board 4层,正在边学边画)
9个按键,
I2C 扩展16个端口控制LED,
还请多提意见!

网友A(2012-07-27):
元器件摆放位置不合理,导致走线过长!

网友A:
怎么感觉你这个不是板,没有电源部分呢?

网友A:
Top和Bottom尽量保持垂直走线!减少寄生电容带来的EMC/EMI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机构外壳,所以元件摆放位置基本固定不能动

楼主:
电源由MCU board通过端口供电.,板子下方端子左侧三pin,估算了一下keyboard最大电流100mA,故电源部分未作处理(走线20mil),是有点欠缺。
3# shell.albe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