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直接通电驱动好还是PWM驱动好??

楼主(2012-07-26):
最近设计一个电磁阀驱动电路,现在有两种方案可供使用,如下:
1、使用MOSFET作控制开关,直接通电驱动,这样电磁阀线圈都是在通电的状态下。
2、使用PWM驱动。这样,电磁阀一会儿通电,一会儿断电。断电时靠续流二极管放电,维持吸合。

试问,以上2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呢?
表面上看起来,第2种比较好。这样线圈的热损耗会比较轻,不会太热。但是如果PWM频率或脉宽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导致电磁阀啪啪的响,一会儿吸合,一会儿断开?

看到好多产品的电路都是使用方法1来驱动的。

网友A:
电磁阀设计是允许100%接通率的,所以从来都是选1的.

网友B:
驱动电磁阀和驱动接触器是一个道理。还没见过用PWM驱动的。

网友C:
既然这么想,何不降低电压更直接

楼主:
电磁阀有额定的工作电流,降低电压电流就不够了,到时候很有可能打不开。

网友C:
电磁阀有额定的工作电流,降低电压电流就不够了,到时候很有可能打不开。
引用 楼主:

直流电磁铁类的平均吸引力正比于电压或电流,若PWM驱动,充其量只相当于降低电压

网友D:
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要求快速动作的电磁阀的线圈阻值比较小,长时间通电温升很大)多采用1、2方式组合驱动。
如:前5ms直接通电,随后采用周期100us占空比50%的PWM驱动,续流应该可控,尤其是对关断速度也有要求的场合(关断时应切断续流回路)。

网友D:
因为电磁阀的动作电流、保持电流、释放电流有较大差别,采用组合驱动可以保证快速动作,降低温度,提高可靠性。(尤其是低感低阻的线圈,采用这种方式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组合驱动?
这样软件就比较复杂了噢。

网友D:
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D:
有硬件PWM的话,软件简单点;
如果定时器有匹配中断的话,软件也不难;
如果CPU资源不够,100us周期50%PWM的考虑用硬件产生,软件就简单了,只是逻辑控制。

网友D:
要是不差钱,采用你贴图中得BB公司驱动IC。

网友E:
电磁阀分为通断控制和电流控制型,通断控制就直通就可以了。电磁阀头就是电磁铁,动作时需要电流大,如果想省电或者降低发热,可以降低保持时的电压,还可以延长电磁头寿命。续流二极管在这里名不副实,没有保持电磁阀吸合的作用。
LZ说的PWM用于电流控制类的,比如一些比例阀,额定电流2-3A,使用PWM优势明显。1A一下一般都用模拟电路控制。伺服阀也是电流控制,但是电流比较小,几十毫安的样子,一般不用PWM,用模拟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D:
既然楼主提出了方案1,就已经排除了比例阀;
既然是续流,说明断电后线圈内仍然会保持一定时间的电流(只要没有低于释放电流),所以,
对楼上所说:“续流二极管在这里名不副实,没有保持电磁阀吸合的作用。”并不赞同。

网友F:
电磁阀  驱动电流需要很大  这个必须考虑

网友E:
回复 网友D:
LZ说的
“断电时靠续流二极管放电,维持吸合。”
你认为是这样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磁阀额定电压开通后降压维持是可以的,做过实验。但是要多花成本,其实从节电和提高电磁铁寿命角度讲未必多花钱,看场合权衡吧。

网友G:
有那种给个脉冲就动作的,然后自己保持,需要两个点控制,速度也快,好像费斯托就有,没用过。一次在现场一浙江产的破电磁阀吸合时间长了就自己断开,冷却后又自己吸合,还以为软件问题,后来反一下逻辑勉强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