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射频信号发射状态记录设备研发(20000元)

楼主(2012-07-26):
设备工作原理:本设备主要用于检测某一部手机是否在工作(发射射频信号),记录该手机每次发射信号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检测时,将被检测手机置于本设备之上(接触)。一旦本设备接通电源后,即开始检测是否有手机在其检测距离内发射射频信号。
设备体积要求:小于100mm*100mm*30mm
设备接口要求:电源采用直流3-12v供电,与计算机通讯接口采用USB。能配置外接天线。
显示:电源指示灯。
有意向可联系我,zhuyj22@163.com

一:策略说明
为减少技术实现上的难度,记录信息以纯文本文件方式存储,每天生成一个文件,每条记录在文件中占用固定长度的一行。
读取存储载体时,把读取到文件从存储载体上删除。
如果存储空间受限,可以采用压缩方式存储记录信息
二:文件格式说明
²
文件名称格式

如 2012-01-01-1.txt,2012-12-10-8.txt,每次接通电源,产生一个文件,每次断电时完成自动存储。
²
记录格式

起始时间_结束时间+回车换行
时间格式为2012-01-01 18:52:36
l
直观明文方式

起始时间占用 19个字符
结束时间占用 19个字符
每个行记录总长度为38个字符
团队最好是北京的,交流方便!

网友A:
mtk的方案授权费就要50wrmb。

网友B:
细枝末节的东西说了一堆,重点问题完全不提及....这是策略么?

网友C:
2后面还要加个0

网友A:
至少加俩0.

”即开始检测是否有手机在其检测距离内发射射频信“

相当于把手机当成远距离rfid,有这玩意谁还卖给他?直接给商场超市跟踪客流等用处多拉。

ktv高档酒店等都需要装一个!

网友D:
北京的人工真便宜啊

网友E:
加个0倒不必。
要做一个RF信号强度检测电路,发射功率范围有30dB,还是有难度的。
为了检测RF检测的准确性,还需要把测试用手机的PA的发射使能也引出来,比较一下。

网友A:
加个0倒不必。
要做一个RF信号强度检测电路,发射功率范围有30dB,还是有难度的。
为了检测RF检测的准确性,还需要把测试用手机的PA的发射使能也引出来,比较一下。 ...
引用 网友E:

人家要求区分手机号的。

得有协议的。

”本设备主要用于检测某一部手机是否在工作(发射射频信号),“

注意是某一部!

要是外边罩个铁壳子检测这个手机有没有外发信号还是个信号检测仪。。。。。

这个明显是国安设备。

网友F:
我记得中学之前一直都学语文的呀?

网友G:
做个记号,,

另,做个类似手机来电闪就能检测到手机是否在发信号.

网友H:
区分手机号,很难办到,超级难
如果只测试RSSI,那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