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nd flash r/b信号一直为高

楼主(2012-07-26):
用verilog写的nand flash控制器,用美光的片子,使用美光官方的仿真模型在vcs下仿真验证成功,用ise生成bit后下载到v5中,发现r/b信号一直为高。用chipscop查看信号,都正常,就是r/b信号不能拉低,其中板子上r/b信号外没上拉电阻,在fpga的ucf中做了上拉。电压时3.3v,测试都正常。

悲剧,搞了一周了还没搞出来。
那位大侠做过,指点一下。

网友A:
UCF上拉有什么用?

网友A:
只用一句话代表上拉?

楼主:
R/B信号时开漏输出。需外接上拉电阻。但是外围电路没有上拉电阻,就在ucf里加了pullup约束。
目前降低了下时钟频率,可完成复位操作,但只能执行一次。在此执行时r/b信号还是不拉低。

楼主:
r/b信号时开漏输出,需外接上拉电阻,但是外围电路里没有上拉电阻,就要在ucf文件里加了pullup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就经验而言那个上拉电阻阻值是4.7k,不知fpga里的上拉电阻是多少?我看v5的dc特性,在3.3v下pad pull up的电流范围是20ua--150ua。好像不满足

楼主:
一般就经验而言那个上拉电阻阻值是4.7k,不知fpga里的上拉电阻是多少?我看v5的dc特性,在3.3v下pad pull up的电流范围是20ua--150ua。好像不满足

网友A:
查为什么不拉低的原因吧。

网友A:
:)查原因吧

楼主:
晕,同一个帖子怎么发了好几次哇??我就发了一次。不过这是第二次在这上边发帖。
用chipscope已经勾过了,信号群不正确,就是检测不到r/b信号。不给过问题解决了,
我换了一块sp6的板子就好了!比较郁闷!搞了一周。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猴哥哇!:handshake

网友A:
晕,同一个帖子怎么发了好几次哇??我就发了一次。不过这是第二次在这上边发帖。
用chipscope已经勾过了,信号群不正确,就是检测不到r/b信号。不给过问题解决了,
我换了一块sp6的板子就好了!比较郁闷!搞了一周 ...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结帖吧。哈哈

楼主:
不客气,结帖吧。哈哈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是上拉电阻的问题:v5的dc特性,在3.3v下pad pull up的电流范围是20ua--150ua,sp6的dc特性:3.3v下pad pull up 电流范围是200ua--500ua。

我是这么想的,结贴了!

网友A:
:L一分没给我。。。:'(

楼主:
:L一分没给我。。。:'(
引用 网友A:

猴哥,不是不给你,是我不知道怎么给哇??还没玩转这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