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啦!OrCAD的PCB Editor打不开brd文件

楼主(2012-07-26):
打开时如下图提示
请问我该如何处理才能打开文件???

网友A:
百度一下吧。这种问题没有遇到的,可以尝试使用google直接搜索出错的英文提示,弄不好可以在cadence的官官网上发现点东东呢。

网友B:
brd 文件用 allegro打下试试

网友C:
用eagle试一下

楼主(2012-09-02):
谢谢,现在知道了.brd文件不只是Orcad使用,原来eagle也是使用这个文件后缀

楼主:
为什么结不了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