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书

楼主(2012-07-26):
  给出电路的输出波形,比如说自激振荡可能存在的各种波形,或者说运放负载过重的波形等等,根据这些波形分析产生这些异常波形的原因;也就是说根据波形诊断电路故障.
  请版上大牛推荐这样的书,
  非常感谢啦:)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有这样的书吗?

网友A:
你说的自激振荡,应该就是讨论功放,那应该是功放或者讲接地方面的书,说根据输出波形看电路故障,这个太宽泛了,不会有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