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操作符问题

楼主(2012-07-26):
如何确定重载操作符是调用内置操作符的功能还是调用之前重载过的功能?

网友A:
在类作用域里面的都应该是重载过的操作符

网友B:
对于内置类型(int、float等)的操作符,它的预定义不能被改变,即不能为内置类型重载操作符。
非内置类型的操作符重载后,在它的类作用范围内应该都是调用的重载后的操作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