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函数表和虚基类问题

楼主(2012-07-26):
class A
{
public:
virtual void act1();
void act2()
{act1();}
};
void A::act1()
{
cout<<"A::act1() called."<<endl;
}
class B:public A
{
public:
void act1();
};
void B::act1()
{
cout<<"B::act1() called."<<endl;
}
int main()
{
B b;
b.act2();
system("pause");
}

比如这个例子- -虽然我知道二义性已消除= =但是计算机这时怎么知道该选哪个函数?

网友A:
b有个隐藏的指针(vptr)指向B类虚拟函数的虚表

网友B:
这涉及到虚函数的内部实现:
在类内部添加一个虚拟函数表指针,该指针指向一个虚拟函数表,该虚拟函数表包含了所有的虚拟函数的入口地址,每个类的虚拟函数表都不一样,在运行阶段可以循此脉络找到自己的函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