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排序问题

楼主(2012-07-26):
int、long、double、float,以及char(可以只考虑0…9,a…z,A…Z这些字符); 而且最好能动态确定数据的个数,给一个大致的方向也行 - -实在是没思路

网友A:
先转换成相同的数据类型

网友B:
lz应该先说说打算怎么比大小?数值 1 和 字符 1 以及 字符 a谁大谁小?按acsii排?

网友C:
都转换成double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吧,先转化成同一类型

网友E:
记得谭浩强那本C语言书里面应该有详细的例子

网友F:
字符形式是没法比较的吧,先转化成数据,在冒泡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G:
只是一个冒泡排序就要跪求  晕  自己搜一下  很多啦

网友H:
我是做个一般数据的冒泡排序的,其他形式的应该是先转化成数字的在排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