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关于RS232转TTL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做了个串口RS232转TTL的转接板芯片是MAX3232,接在串口上,端口悬空,用串口助手调试能自发自收,这是为什么?

楼主: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RS232转UART,这仅是电平转换问题。检查电路正确与否,只需要个万用表就行,也可以用示波器。

网友B:
你说的自发自收问题,那个是软件的事,你可以下载个别的软件看看。

网友C:
应该是芯片自身的特性吧

网友D:
先检查电路和焊接,正常情况下不应如此,要么硬件上有问题,要么是板子故意这么设计,如是后者一般有跳线选择。

网友E:
查一查电路焊接  看一看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传输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建议重新启动下电脑,然后再看下转接板的芯片是否有短路

网友G: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路偶问题?

网友G:
要不换个串口调试助手试一试!

网友H:
产品种类:  缓冲器和线路驱动器
接口:  EIA/TIA-485. ISO-8482. RS-485
型号:SN65LBC184DR
封装:8-Pin SOIC
年份:1223+
电源电压(最大值):  5.25 V
电源电压(最小值):  4.75 V
最大工作温度:  + 85 C
最小工作温度:  - 40 C
电源电流:  25 mA
包装:Reel, 2500
数量:50000
备注:价格优势,墨西哥进口原装货,货源稳定,长期供应。
公司名:深圳市优创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鼎城大厦2003室
门市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亚洲二期N1C078室
联系人:李新
电话:0755-82707933
传真:0755-82707933
手机:15814060677
Q  Q :363545812
E-MAIL:lixh@trust-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