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里面怎么没有CCSLink?

楼主(2012-07-27):
电脑上安装的是matlab2010a版本,系统是64位win7。我在matlab里面输入help ccslink
显示ccslink not found.
Use the Help browser Search tab to search the documentation, or
type "help help" for help command options, such as help for methods.

楼主:
想请教下大家哪个版本的matalb有ccslink,或者ccslink要单独安装?但是我在网上没找到ccslink安装软件,还是说在安装matlab的时候就有安装ccslink的模块,小弟很菜也很迷茫,还望大家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A:
确实是变成了idelink

网友B:
的确如此,二楼正解

网友C(2015-12-17):
我的版本是2012b怎么也没有idelink,困扰好几天了,能不能有大神帮帮忙。

网友D:
一直想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版本是2012b怎么也没有idelink,困扰好几天了,能不能有大神帮帮忙。

研究的怎么样了  求带

网友E:
下来也要开始研究

网友F:
CCSLink不可以单独安装

网友(2017-07-09):
求助  大家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