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我却没法入睡。

楼主(2012-07-27):
EMC好难,现在公司的产品大多都是打静电不过,1.5W伏一打MCU就死掉,8KV自动切换通道,需人工复位单片机,4KV视频画面抖动。技术总监都叹气了,公司设备不够,精通EMC的工程师很少,怎么办????请教下大家平时怎么学习EMC方面的知识,压力很大,快崩溃了....

网友A:
这个其实和你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1.5w,这个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空气做8K 接触做4k
你板子的关键接口,都要用好的ESD器件,至少是符合要求的器件,
另外,布线上面也要注意的。

网友B:
EMC=EMI+EMS  ,你说的是静电啊,

看你产品外壳是塑料还是金属的啊,有没有电镀区啊

静电一个是防止跳电,防止聚集,用正确的方导走就好了,,

还有就是PCB  layout 注意啊,,这个东西有时候也要靠经验的啊,各种导电布单片,压敏电阻去实验,,

加对策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C:
楼主晚上了,还为工作的事睡不着吗?

真是好敬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考虑过了,无论用TVS还是ESD抑或压敏电阻,效果不大。刚开始粗略检测机箱外壳,喷漆过多,机箱导电率很差,正反两面和大地电阻值有相差大,后来把喷漆刮掉,效果好了点,4KV接粗式放电视频画面不抖动了,但8KV和1.5WV空气放电MCU还是死掉。再仔细检查了PCB,没果。板子带有VGA,DVI音视频,高频信号部分处理也符合高速板要求,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属于技术问题。楼主应该把它放到技术专区讨论,会有大虾帮你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