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瞬间降低导致系统复位怎么解决

楼主:
公司的一款产品A,用一个直流稳压源点亮,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把另一个用电器B接入直流稳压源,产品A就会复位,然后A和B都同时能点亮了。后来发现原来是A的电压因为B的接入而瞬间降低,这个时候A就复位了。
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能使得A的电压即使外间供电短暂不足也能保持相对稳定。

网友A(2012-07-27):
A的电压多少? A的低压多少复位?
A B的功耗多少? 启动电流多少?
接入B 电源拉低多少?
稳压电源的电流是否限制?
A的复位是否有复位IC来做?可以适当调整复位电平

网友B:
1,加大电源的输出负载能力,
2, 或者,电源输出的地方给A设备vdd加个二极管,后面跟个电容。就没事了。原理你自己去想。
想通以后再加。

楼主:
A的正常工作电压是3.3V,复位是用IMP811来做的,门限是2.93V,但是现在B让它拉低到2.4V,只是一下,A复位了,但是因为A,B正常工作时功耗都在直流电源的额定功率以内,所以A复位后,A,B都开始正常工作,就是B刚接入时,可能耗费的启动功率过大,所以导致瞬间损耗超出了直流电源的功率。
我想找个门限低到2.4v以下的,应该可以吧,就是没找到这样的芯片,用阻容复位的话又担心上电复位不可靠。

楼主:
加大电源负载能力是不可能了,那是客户的事情,人家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现在就想把这个B上电时产生的纹波去掉,或者降低电源监控芯片的复位门限

楼主:
2, 或者,电源输出的地方给A设备vdd加个二极管,后面跟个电容。就没事了。原理你自己去想。

Auir,电容加多大呢?

楼主:
3楼说的这个二极管加电容什么原理,请指教。

网友B:
如果B大量耗电,二极管的反向开关特性,及电容的储能特性,使A点处的电不会瞬间跌落。

这个电路有利有弊,完整的电路还的加点复位之类的。不过基本上可以解决你80%的问题了。

楼主:
我在A端的VDD加了,但是没有用,是不是B端也要加呢?或者是不是加的电容不够大,我现在加了两个10UF的电容并联。
还有个问题,加了二极管,压降至少0.3V吧,系统供电电压小了0.3V,这不更容易复位了。

网友C:
电源功率提高,储能电容加大...复位门槛提高...

楼主:
有复位门限2.0V这样的复位芯片不,能不能推荐几款,最好也是SOT143封装的,我之前用的IMP811门限只有2.93V。

网友A:
1:复位IC 电压2.4V的基本没有的
2: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换个思路考虑下,既然电源功率不能改,那B板是否可以改?
更改B的上电时序 按先后顺序开启,或者是用缓起开关,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B:
楼主啊。

我图上画得可是肖特基管啊。。。。。。。。。。。不是普通管啊。
而且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与 通过的电流有关,一般的mcu系统没那么大电流。

另外,我这个电路是经典的电路,难道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达到数十mA???导致A点电势下降。这基本不可能的。  这个你自己可以打个简单的电路验证, 你焊个万用板,给A点500mA的负载,然后给B点突然接入2A的负载,你去看A点会不会跌落。

你加了二极管,A点电压被拉低,有可能电路中A点仍然直接连到B点(就是二极管的位置未加对)。

另外,大家不能只靠嘴巴说吧,个人建议,你应该把你的电路图放上来,自然有更多的高手会帮你参考。

网友B:
另外再给您一个建议,

您用得是哪个公司的mcu,您可以去找他们的原厂或代理,如果他们连这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肯出手帮您,建议您以后不要用他们的IC算了。

原厂 及 代理应该有相关的义务。

网友D:
明显是电源不行

网友E:
强烈同意14楼的,如果压降厉害,电容至少也得是毫法级的

网友F(2014-01-08):
你好,网上看到你问的瞬间电压下降的问题,我司正好有专业的产品可解决,如需要详细资料请联系:上海珂同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021-61118929 邮箱:ketongsh@163.com 产品简介如下:
瞬间电压下降补偿器,是韩国专利产品,目前已属于韩国市场成熟产品,已经有10年的历史,供货给三星,LG等大公司以及200多家中小型企业,产品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并且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后,已经出口过日本、香港、新加坡、俄罗斯等。可应用于半导体行业,自动化生产线,污水排放企业,石化企业,运输系统(公路,铁路,地铁), 有电梯的高楼,学校,政府办公楼等等。与传统的UPS相比,有反应速度超快(不到1毫秒就反应)、不需要人工维护、体积小、使用寿命更长(10年以上)等显著优点,是电压瞬间下降、瞬间断电的理想用品

网友G:
楼上的,你那是给供电系统用的吧。在电子线路,1毫秒不叫反应速度超快,那叫龟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