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2-07-27):
请问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电源先供给模拟电路呢,还是先供给数字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真奇怪?
从电源管理IC出来的电源,按你设计的流向来啊 你想先给哪个就给哪个
“近水楼台先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先给数字电路,数字电路的高频谐波成分会不会影响到模拟电路,即使中间隔开,也会多少有点影响吧?我是菜鸟,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至于影响,这个不好一概而论的
首先,你的板子频率多少?低频,模数不分都没什么问题
高速,模数要分开供电,只要地要分一下。
其次,你板子的布局也很关键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可怕,多做些板子,调试下就明白了
如果你有想法,项目不紧,可以打样2-3次,你可以尝试下不同的设计和布局,这个是很长见识和经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

板子频率在100MHz左右,可以算的上是高速了吧,我觉得应该先供给数字电路,然后用磁珠或LC隔开,再供给模拟电路,这样的话,数字部分回流路径就不会对模拟部分产生太大影响,不知我说的对不?

网友A:
那你还不如数字一个电源IC 模拟一个电源IC 地用磁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LZ真是个有心人,能把问题考虑到这么细致,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过也就想想算了,没任何实际价值。

估计是被DSP上电次序给害了,想的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偏颇。我一直觉得,DSP需要上电次序,说明它的芯片设计不过关,经不起折腾。如果连模拟和数字都要上电次序,你干脆把电工都杀了吧,这么娇气的东西,神仙也伺候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