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选型,寻帮助!!

楼主(2012-07-27):
各位大侠好,我是论坛新注册用户,公司正在开发一套智能玩具控制电路,前期试制使用的是C51,方案经测试可行,现进入批量定型阶段,需选择低价MCU替代51,具体要求如下:
1.质量可靠,价格低,货源稳定
2.主频不低于4M
3.有效I/O口不低于10个
4.DIP或SOP
5.最好内置震荡器(价格优势大的话,外置也可以)
6.开发环境最好能支持C(能够提供51代码的移植帮助更好)
7.方便的话提供样片、仿真器、开发板
欢迎提供帮助,谢谢。

楼主:
有好的推荐的话,可以回复,或QQ我93614077,注明推荐产品的信息

楼主:
不哈意思,忘了一个条件:
8.程序空间不低于2K

楼主:
我是个外行,可能我没有说清楚,只要满足以上要求,不一定要是51兼容系列,使用在玩具上,性价比很重要啊

网友A:
玩具不都喜欢用OTP么。去找找台湾的,至于质量肯定比国外大厂家的差,不过玩具嘛……
你懂的!!

网友B:
如果用OTP,但是是汇编的,我这有,可以发资料看一下

网友C:
SH79F083 支持KEIL 汇编和C 都可以
■基于8051兼容流水指令的8位单片机
■Flash ROM: 8K字节
■RAM:内部256字节,外部256字节
■片上512字节类EEPROM存贮空间
■工作电压:
fOSC = 30kHz - 16.6MHz,VDD = 3.6V - 5.5V
■振荡器(代码选项):
- 晶体谐振器:32.768kHz
- 晶体谐振器:400kHz - 16.6MHz,或陶瓷谐振器:2MHz - 16.6MHz
- 陶瓷谐振器:400kHz - 2MHz
- 内部振荡器:16.6MHz (±2%)
- 外部时钟源:30kHz - 16.6MHz
■18个CMOS双向I/O管脚(四种端口模式)
■3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0,T1,T2
■中断源:
- 定时器0,1,2
- 外部中断0,1,2
- ADC,EUART,SCM,PWM,LPD
■1个8位PWM定时器
■1个EUART
■内建低电压检测功能(LPD)
■8通道10位模数转换器(ADC),内建比较功能
■内建低电压复位功能(LVR)(代码选项)
- LVR电压1:4.3V
- LVR电压2:3.7V
■CPU机器周期:1个振荡周期
■看门狗定时器(WDT)
■预热计数器
■振荡器失效检测功能(SCM)
■支持省电运作模式:
- IDLE模式
- 掉电模式
■低功耗
■Flash型
■封装:提供20-Pin SOP/TSSOP封装

我是华东一家中颖的代理商!另外也代理海尔和松下单片机

网友D(2012-11-22):
楼主我也来回复一下  赛元单片机 你可以看看 了解一下  国产的单片机

网友E:
推荐使用LGT8F08A单片机,指令兼容AVR的,资源和mega8相仿。

网友F:
除了是汇编的,其他的条件都能满足

网友G:
兼容MCS51指令集  C语言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