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解51C语言的执行流程及占用时间问题

楼主(2012-07-27):
高手帮解51C语言的执行流程及占用时间问题
uchar tempread(void)
{
      uchar i,j,dat;  //声明多变量 要消耗几个机器周期
      dat = 0;
      for(i=0;i<8;i++)
     {
        j = tempreadbit();
        dat=(j<<7)|(dat>>1); //单片机执行顺序  要几个机器周期完成
        //最好能帮列出单步执行顺序,谢谢啦!!
     }
      return(dat);
}

网友A:
1、声明变量,不占用程序运行时间。
2、具体要看你的单片机的构架。如果是流水线式,就比较少了,如在同一个周期里移位,并把下一个数据读出来。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
不过第二个问题我看的不是很明白!可能我比较笨
我用的单片机是51内核的,说白点就是STC的1T单片机

网友B:
可通过keil软件中的sec查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