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817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看了很多应用PC817的电路,有点不解,用它做隔离电路时一定要加运放和三极管吗?为什么要加?我看到一些简单的应用只是在它的两个引脚上加了两个电阻,这样行不行?(注明:我是想在AD前面做一个简单的隔离)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也不懂,一个PC817如何实现LZ的模拟信号隔离并且是给ADC用的?

网友B:
普通光电耦合器只能传输数字信号,不适合传输模拟信号。线性光电耦合器能够传输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出的电压或电流也随之不同。

网友C(2012-12-02):
看你用在那一段

网友D(2013-02-10):
不要chen下去

网友E:
光耦适合用于控制电路中,适用于开关量。

网友F:
1 一般光耦------低速数字信号隔离
2 高速光耦------高速数字信号隔离
3 线性光耦------模拟信号隔离

网友G:
使用模拟隔离器你需要,不如HCNR200

网友H:
据你说的加入运放,那是为了信号调理放大。你的是输入什么样的模拟信号?AD采集输入端

网友I(2014-02-08):
模拟信号的光耦隔离一般都要用到运放

网友J:
PC817是一般光耦合器,它有几大:

温度系数大
非线性失真大
延迟时间大(长)

因此它适用于低速的、不要求精度的场合。

根据它的特点,运放与它配合不是恰当的方法。

有些电路设计者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放个运放,那也并非不正常工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一个PC817如何实现LZ的模拟信号隔离并且是给ADC用的?

同问。新手不懂,望楼主赐教。

网友L(2014-04-14):
如果是传输模拟信号的话建议用tlp181比较好

网友M(2015-02-09):
PC817反应时间20-50uS

网友N:
线性OPTO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