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无法使用I2C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之前一直用MiniProg3烧写CY21434和I2C调试,但是最近突然发现烧写IC正常,用Bridge Control Panel却找不到IC器件(读不出IC的I2C地址)。大多数IC都是这样,极个别IC却能读到地址,在相同的环境下,不知道是不是MiniProg3坏了还是怎么的,有人遇到过相同问题吗?

楼主:
对了,烧写IC的ISSP管脚与EzI2Cs管脚复用

网友A:
可能是 (1)PC软件问题 (2)芯片FW问题  (3)Prog3的问题;
既然能烧录,应该不像是Prog3的问题。做交叉对比测试。换台PC试试,改FW试试。

网友B:
换台电脑试一下,也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吧

楼主:
换了批IC问题再也没出现,原来是之前拿到的样片都是质量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