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7-27):
其中W是一个5V供电霍尔元件产生的信号,WS为进入单片机的信号,VCC为5V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请大家帮忙看看
1.当W变化的瞬间,是不是交流信号就从电容导入地中?
2.W在高低电平变化的时候,WS是怎么变化的。总觉得直流电路不通,WS应该一直是  VCC的值啊

网友A:
r26与c20组成一个低通滤波,也就是阻止高频干扰,由于霍尔信号变化比较慢,c20对它无影响;ws随着w的变化而变化,ws的大小在大于等于0与小于vcc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下R37是不是当做一个上拉电阻用?

网友B(2012-09-10):
是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