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瓷片电容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2-07-27):
(无正文)

网友A:
瓷片电容容量小、高频特性较好,一般用于高频滤波和振荡。
电解电容容量大、有极性,价格便宜。一般用在滤波、耦合、低压、低频电路。的场合。缺点是不耐高温,耐压范围有限,容量稳定性差。
瓷片电容无极性,但是容量不能做的太大。工作温度和电压范围宽,工作频率高,稳定性好。多用在高压高频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