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阻抗匹配,要简单明了一点

楼主(2012-07-27):
做了一个由运放和OCL电路组成的放大器,前级+中间放大级+OCL输出,在这三级进行相连的时候需不需要进行阻抗匹配?如果不匹配是不是会影响整体的放大倍数?

网友A:
低频放大器尤其是电压放大部分没有必要严格的阻抗匹配,至于放大倍数在统调时测试一下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如果在设计时是分开进行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级与级之间加射极跟随器

楼主:
能再详细的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