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功放电路,对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7-27):
做一个要求有10W输出的低频高效功放电路,最后的对管选哪个型号的比较好,一直对三极管的参数不熟悉,望能推荐一款合适的,最好把参数说明一下

网友A:
自己查三极管手册,百度很多。

网友B:
BDV64/BDV6行不行?

网友C:
线性功放,再怎么高效也高不到那去。
通用的音频功放管
型 号        单 价(元)        类 别        单 位
 MJ15024/15025                大功率对管        对
 A1186/C2837                大功率对管        对
 A1215/C2921                大功率对管        对
 A1216/C2922                大功率对管        对
 A1264/C3181                大功率对管        对
 A1295/C3264                大功率对管        对
 A1301/C3280                大功率对管        对
 A1386/C3519                大功率对管        对
 A1491/C3855                大功率对管        对
 A1492/C3856                大功率对管        对
 A1494/C3858                大功率对管        对
 A1516/C3907                大功率对管        对
 A1633/C4278                大功率对管        对
 A1693/C4466                大功率对管        对
 A1694/C4467                大功率对管        对
 A1695/C4468                大功率对管        对
 KSA1695/KSC4468                大功率对管        对
 A1939/C5196                大功率对管        对
 A1940/C5197                大功率对管        对
 A1941/C5198                大功率对管        对
 A1943/C5200                大功率对管        对
 A1962/C5242                大功率对管        对
 B688/D718                大功率对管        对
 B817/D1047                大功率对管        对
K413/J118(*)                大功率对管        对
 K1058/J162                大功率对管        对
 K1529/J200                大功率对管        对
 K1530/J201                大功率对管        对
 MJ2955/2N3055                大功率对管        对
 SAP15N/SAP15P                大功率对管        对
 GT20D101/GT20D201                大功率对管        对
 K135/J50*                大功率对管        对
 K176/J56(*)                大功率对管        对
 MJ15003/15004                大功率对管        对
 MJ11032/MJ11033                大功率对管        对
 A1303 C3284                大功率对管        对
 K134/J49*                大功率对管        对
 TIP35C/TIP36C                大功率对管        对
 A1294/C3263                大功率对管        对
 A1302/C3281                大功率对管        对
 A2151/C6011                大功率对管        对
 KTB688/D718                大功率对管        对
 KTB788/D998                大功率对管        对
 B1383/D2083                大功率对管        对
 KTB817/D1047                大功率对管        对
 MJE4343/MJE4353                大功率对管        对
 MJ11015/MJ11016                大功率对管        对
 MJL21195/MJL21196                大功率对管        对
MJL4302/MJL4281                大功率对管        对
 MJL1302A/MJL3281A*                大功率对管        对
 SAPM01N/SAPM01P                大功率对管        对
 STD03N/STD03P                大功率对管        对
 MLE20/MJD20                大功率对管        对
 MJL21193/MJL21194*                大功率对管        对
 B1647 D2560                大功率对管        对
 B1382 D2082                大功率对管        对
 MJ21193/MJ21194                大功率对管        对
 NJW0302/NJW0281                大功率对管        对
 NJW1302/NJW3281                大功率对管        对
 NJW21193G/NJW21194G                大功率对管        对
 MJW1302/MJW3281                大功率对管        对
 MJW0302/MJW0281                大功率对管        对
 MJW21195/MJW21196                大功率对管        对
 MJL0302/MJL0281                大功率对管        对
 MJL1302/MJL3281                大功率对管        对
 MJL21193/MJL21194                大功率对管        对
 NJL0302DG/NJL0281DG(5脚)                大功率对管        对
 NJL1302DG/NJL3281DG(5脚)                大功率对管        对
 NJL4302D/NJL4281D(5脚)                大功率对管        对
MJE15030/15031                中功率对管        对
 K2013/J313                中功率对管        对
 K214/J77                中功率对管        对
 K216/J79(*)                中功率对管        对
 A1306/C3298(*)                中功率对管        对
 A1358/C3421                中功率对管        对
 A1360/C3423                中功率对管        对
 A1837/C4793                中功率对管        对
 A1859/C4883                中功率对管        对
 A1930/C5171                中功率对管        对
 A1964/C5248                中功率对管        对
 A940/C2073                中功率对管        对
 B649/D669 *                中功率对管        对
 MJE340/MJE350                中功率对管        对
 KTA1700 KTC2800                中功率对管        对
 A1668/C4382                中功率对管        对
 MJE172/MJE182                中功率对管        对
 MJE15032/MJE15033                中功率对管        对
 MJE15034/MJE15035                中功率对管        对
 K213/J76*                中功率对管        对
 K170/J74                小功率对管        对
 K246/J103                小功率对管        对
 A992/C1845                小功率对管        对
 A1013/C2383                小功率对管        对
 A1145/C2705                小功率对管        对
 A1175/C2785                小功率对管        对
 A1191/C2856 缺                小功率对管        对
 A970/C2240                小功率对管        对
 B647/D667                小功率对管        对
 B716/D756                小功率对管        对
 B1185/D1762                小功率对管        对
 BC550/BC560                小功率对管        对
 A1208/C2910                小功率对管        对
C3381                孪生对管        只
 NPD5564(*)                孪生对管        只
 NPD5565(*)                孪生对管        只
 NPD5566(*)                孪生对管        只
 IH5020(*)                孪生对管        只
 LM394(*)                孪生对管        只
 A979(缺)                孪生对管        只
 K389                孪生对管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