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rc自激振荡产生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求各位大神帮帮看看  下面这个原理图 为什么就是不能起振??

网友A:
像是proteus 画的?!我怎么没看出来电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能试着检查一下实际 中的电阻值和电容值吗

网友A:
你检验一下放大倍数,看是否满足Av>3

你需要加一个起振脉冲,因为proteus里的元件不考虑现实里的噪音等因素,所以加一个起振脉冲作为现实里的起振噪音

网友A:
解决问题后来说一下,O(∩_∩)O~学习学习

楼主:
还是没解决,必须要加起振脉冲,但是去掉起振脉冲就又是直接一条。。。

网友B:
继续等待正解

网友(2013-07-27):
你的电压增益Av小于3,所以不能自激,那个滑动变阻器要在百分之40%以上,才能自激!!!不晓得对不对,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