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超声输出电路的问题

楼主:
有个项目,是接手其他工程师的,关于1MHZ超声的输出电路。大概情况是这样的,驱动芯片是IRS4426,MOS管是两个IRF6215和IRF640N,现在的情况是两个管子和负载都发烫,管子烫到80摄氏度,负载也差不多到这个温度,[local]1

网友A(2012-07-27):
1. 简单做法就是加大MOS功率管的散热。增加散热器体积、增加散热风扇。

2. 复杂做法,用示波器详细分析驱动、输出信号波形,也许可以改变MOS管驱动时序和波形,提高MOS管工作效率。以便减少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是让管子的温度降到四五十度,这样的话比较的安全,况且我这个电路的功率不到的,就5W左右

网友B:
应该先查一下负载上的电压高不高,如果电压不高还发烫,那就看mos管参数是否合适,再就是mos管激励不足,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C:
这么高的频率,MOS管的分布电容又大,如果IRF4426没有死区控制,P管和N管每次切换时都同时穿通一次,肯定就要发热了,这位兄弟你超声波做什么?1MHZ超声波传输距离很近的。还有不推荐这样的双电源驱动,我直接用IRF2103带死区的驱动器单电源18V桥式直接驱动超声头,完全没有发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话,能否给我发个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