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伙谈到STM32 容易烧成电源短路解决方法

楼主(2012-07-27):
硬件配置注意事项
1供电方案注意事项
如图所示:图1为官方推荐电源供电方案,图2为我所使用的供电方式。
STM32F103推荐供电电压为3.3V。为提高MCU稳定性,VDDVDDA之间用磁珠电感隔离,以此提高可靠性。
STM32F103最大工作电流为150mA(不损坏器件的最大电流),使用过程中遇到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芯片烧坏现象。因此建议给VDD供电时串个过流保护二极管。
VBAT引脚切勿悬空处理,如不使用VBAT,该引脚可以连接VDD。该引脚若悬空处置,使用时上电瞬间可能因为VBAT悬空,导致STM32F103内部供电开关损坏而无法继续使用。

图1 官方手册供电方案

图2 我现在使用的供电方案

2晶振配置注意事项
       如果MCU应用于工业上,RTC推荐使用外部32.768KHz温度范围较宽的普通晶振或者温补晶振。因为内部32.768KHz RC振荡电路和普通外置32.768KHz晶振在低温时,出现上电无法起振导致RTC无法工作现象。

网友A:
官方给的是电池供电方案,用个导通电压0.2V的二极管就可以解决防反接的办法,你用LDO供电也能防反接,这个没什么问题。

楼主:
加二极管不只是防反接,MBR0520LT3G是小电流二极管。防止MCU上电时瞬间电流过大烧芯片。
我是多次测试,捕捉瞬间电流才发现此问题。这个很多朋友遇到,但都没找到原因。

网友B:
我觉得只要能保证 3.3V 不会过高,就不会烧芯片,3.3V加个 TVS 既可

网友C:
3.3V的TVS不好找,有的也是功率小,过流时嵌位电压高,不能起到有效保护。并且很多时候损坏也不一定是通过电源进去的,也可能是由IO口进去的,即使加了隔离,光藕隔离电压2500V~5000V,继电器隔离电压2000V,而不加吸收的接触器动作产生的电压很容易超过。

网友C:
STM32F103最大工作电流要能整到500mA就太好了,150mA确实有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紫豪兄的方法也不错,TVS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

网友B:
SMBJ3V3,我一直用,没出过问题。特别是用 dcdc 给cpu供电时,电路板初始状态输出电压比 LDO 坏的几率大很多

网友D(2012-12-25):
经常遇到电源VCC跟GND短路,一直都没解决掉。不知道大伙们怎么解决的

嘿嘿 大哥 那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看半天没看明白问题在哪里?惭愧
1、使用过程中遇到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芯片烧坏现象? 为何会有大电流?
2、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L45的目的是为了滤除来自数字信号的干扰,是不是应该连接在+3.3V-mcu更加合适?
3、你的图里也看不出你把限流二极管加到VDD啊?

网友D:
电源芯片怎么经常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源芯片怎么经常烧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啊?看都看不清楚

网友G(2013-01-26):
个人猜测,应该是某个管脚的复位缺省值和电路里有冲突,导致拉大电流。用500ma的二极管或者tvs应该是权宜之计,还是好好看看电路。

不过现在都是用库,用bootloader,很多人根本不管什么复位管脚状态这些事情了。现在好多玩arm的完全没有以前单片机的基本概念,难说是以前搞数据库、系统集成、网页的那些人转过来的,对ST来说,会非常很有趣

说到了现状 呵呵

网友H:
很有用,多谢共享

网友I(2013-08-27):
我的烧过

网友I:
我的烧了

网友J:
比较不错的共享经验   谢谢了    感觉还是使用瞬态二极管比较靠谱

网友J:
在电路设计中    这一块   还是需要好好处理好这一块

网友C:
3.3V的TVS我们也加了,还是在芯片旁边,STM32照样会烧,其实查查3.3V的TVS的参数就知道了,当TVS流过100mA的电流时其两端的电压会多高,提供的保护很有限。

网友K:
隔离隔离,不要让I/O的负载超出文档的范围,增加驱动芯片和隔离吧

网友L:
芯片内部也像PCB一样是多层的结构,一般的集成电路至少有十几层,多的能够达到几十层;但是层与层之间的距离比PCB上的层间距要小得多,芯片的线径越小,层间距也越小;当大电压从I/O口引入时,进入的大电流不但可以把这个I/O口相连的电路打坏,这个大电压还很有可能击穿层间的绝缘,造成层间短路;如果层与层之间的绝缘被破坏了,芯片的电源和地线短路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M(2014-05-30):
tvs这类东西,反应速度都成问题。电感也不能随意加大,电感Q值要降下来。

网友N(2014-08-31):
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O(2015-03-22):
STM老烧害死人,赔了不少钱,我已经换GD32了,目前情况良好

网友P(2016-01-28):
烧单片机,心都碎了 烧完之后我是找到被烧的IO口,找出元凶。:lol

网友Q:
stm32对电源的要求高不高啊,工业上用的

网友R:
光藕隔离电压2500V~5000V,继电器隔离电压2000V,而不加吸收的接触器动作产生的电压很容易超过

网友S(2016-11-24):
最近我也出现过STM32F429被烧的现象。

刚开始一直正常运行,一直在调试中 , 大概一周后芯片突然就烧了;更换芯片后,运行了半个月有被烧了;现在只要连接上Jlink就会烧芯片。

网友T(2018-06-22):
引用 网友J:
比较不错的共享经验   谢谢了    感觉还是使用瞬态二极管比较靠谱

主控STM32F103RCT6供电2-3.6V,DC-DC直接供电是否可以?还是需要加一个LDO。目前发现有烧录不进去程序的产品,更换主控后OK。供电是12V-MP2359-3.3V直接供给主控的。哪个用过这个片子的?聊下

网友U:
加二极管防止接反,难点的就不太明白了。

网友U:
直接买了块STM32F1的最小系统,回来发现上电就短路,不知怎么办,把上面的差不多都拆完了,还没找出来。

网友U:
是不是他们那个板子的走线问题,打印的时候直接短路了。

网友V:
学习一下,电源这个做好了很难的。看似简单,实际上功力需要深厚。

网友W(2018-10-22):
引用 网友D:
经常遇到电源VCC跟GND短路,一直都没解决掉。不知道大伙们怎么解决的

那最后问题是什么  ?找到了吗?

网友X(2019-09-06):
建议给VDD供电时串个过流保护二极管,  但是二极管有压降啊,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Y(2022-08-27):
引用 楼主:
加二极管不只是防反接,MBR0520LT3G是小电流二极管。防止MCU上电时瞬间电流过大烧芯片。
我是多次测试,捕 ...

为什么瞬间电流高,电压失控,瞬间

网友Z(2022-09-30):
我们从以前就有了 DefineGender 方法,要求提供的输入值必须始终为 0 或 1。

网友AA:
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AB:
TIM4、UART1初始化代码只是些各种相关基本配置,不跟别的外设有关联

网友AC:
这方面着实需要认真考虑

网友AD(2022-12-25):
优良的文本处理工具,工作时它会扫描文件中的每一行,查找与命令行中所给定内容相匹配的模式

网友AD: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AE:
显然直接调用的话,那么调用线程会被阻塞暂停

网友AF:
创建、重命名、查看、删除项目分支,通过 Git 做项目开发时,一般都是在开发分支中进行,开发完成后合并分支到主干。

网友AG:
Keil编写程序是默认的时钟为72Mhz

网友AH:
A在使用自己声明的mysum之前,初始化(注册)一下该函数

网友AD:
多增加过孔将此工作地线与工作地平面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