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写多少行代码?

楼主(2012-07-27):
大家每天写多少行代码?
前提1:外围器件驱动
在公司,我写了个小驱动,花了一个星期,400行,结果一个在华为工作的同学说,我认识写软件的人一天最少写一千行……这哥们东北的。狠狠的把我打击了

前提2:外围器件驱动基本写好,在主程序里面整合
这几天用时钟芯片,lcd,at84C02,按键做个小电子钟,以前都单独操作过,现在把他们整合,想用较少的全局变量完成,结果一天就改30行左右。

前提3:新接触的一款单片机,去完成某个程序的移植。
假如在avr中实现can总线传数据。

前提4:linux内核在arm中的移植。
网上有人说一天十几行,还累的要死……(俺不懂)

假设,代码不包括调用编译器里面包括的函数。

提问的缘由,最近晚上回家自己写东西,感觉晚上一晃到半夜,却没做什么东西。大家说说正常的效率是多少?

网友A:
0行,或几千行

网友B:
我好几月都没写东西了:L

网友C:
有时候一天只有几行...

网友:
看你写什么了。要是没有算法4位数差不多,如果要算法去推算法。一天10行就可以乐了。

网友D:
华为的GG在忽悠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我说的一天大概就是4个小时吧。下班后的时间:L 。不是12个小时。

楼主:
华为的GG在忽悠你呢~
引用 网友D:

同感。但是我又不确信,所以就来21ic找靠谱的人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程序么?还是阅读datasheet写底层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答让我比较蛋疼。

网友F:
200行8小时
整理寄存器等通用代码非常慢...

网友G:
这个还真说不准,没有参考代码,全靠自己绞尽脑汁来写,那是很慢的。如果有前辈代码参考,一天上千行代码不奇怪的。

网友H:
同意楼上, 但是一般发帖问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是自己写,不是拿别人的代码来移植. 自己写代码叫做有效编成, 和移植有些不同. 有效编程一般都很慢, 而且一次或者几次完美的可能性小. 移植编成, 那个就不能计算在有效编程里面. 曾经找工作.人家问我写了多少行代码. 我说2-3万行, 人家居然没有理我. 我估计他也没有计算什么叫有效编成还是移植编成了.

楼主:
200行8小时
整理寄存器等通用代码非常慢...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老是跟自己嘀咕一句话——》“有些东西只需要做一次”
整理寄存器通用代码,应该把注释写的非常详细吧,做一次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明了了。
像我这样先看人家代码,再自己写,一天一百行,就很吃力了。

网友I:
一天平均下来估计也就几行

网友J:
多年没写了。估计现在看懂都有困难了。

网友K:
弱弱的问句这个一行是什么概念。。。

网友L:
同意楼上, 但是一般发帖问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是自己写,不是拿别人的代码来移植. 自己写代码叫做有效编成, 和移植有些不同. 有效编程一般都很慢, 而且一次或者几次完美的可能性小. 移植编成, 那个就不能计算在有效编程 ...
引用 网友H:

支持。有效编程是很慢的。
底层代码弄起来是很慢的,如果芯片代理商提供标准代码还好一点。
应用层代码相对快一点,还要看你是不是程序流程图和代码一块弄。如果有高手给你做好流程图还好一点。如果都是你自己弄,写了一会代码又觉得流程图不好,要改,如此反复,就慢多了。
总之,少的时候,一百来行;平均五百行;多的时候,一千行。

楼主:
最近两个月,写了4 、5 百行汇编,
初步调试成功。
完成了老师傅1K多行的功能。
呵呵,小小高兴了一次。

网友M:
如果是看着硬件说明写硬件驱动那也就是100行以内吧,如果是写上层的流程工艺程序,思路架构做好了,哪能多点撑死也就300行;如果是算法代码,有时候几天能有个10几行20多行那已经很感谢上帝的眷顾了,因为我写算法的时候更多时间在模型和参数优化上;如果哪位感觉我的速度慢,那就是俺比较笨或者我比较懒。

网友N:
用整个项目的代码行数,除以整个项目周期(包括维护)的人天数,才有意义。
有个模糊的印象,IBM的平均值好象是30行/人/天。
要说一天能敲多少行代码,估计一般人很难PK过专业打字员。

网友M:
写arm 单片机  dsp等的宏定义很快  那就是一个爽  不过没啥子含量

网友O:
1000行?真是开国际玩笑。

米国研究证明,对编程语言熟练的,一天写10-30行,行数和程序语言关系不大。所以提倡使用高效的语言。

每周实际有效工作时间是40小时,加班只是浪费,无助于程序量的增加

网友P:
我就来围观下

网友Q:
开挂的吧??呵呵

网友R:
一行不到。

网友B:
最近两个月,写了4 、5 百行汇编,
初步调试成功。
完成了老师傅1K多行的功能。
呵呵,小小高兴了一次。
引用 楼主:

哈哈,也跟着你吹嘘一下我高效的时候。我把我们一款产品反汇编出来,2万多行被我改成了5千多行,一个产品以前用10片MCU,我改成了2片,原来的板子要装一柜式空调那么大个控制柜,我的板子就不到半块砖头大小,消除了原来的所有不稳定因素,客户使用后反映很好,让我们把已经使用了几年的产品都给升级成新的程序。原来的高工专职写了整整3年,我连看反汇编和画PCB重新写程序用了不到两个月,里面还有大量的浮点数计算。
还有一个产品,行业内的几家大公司花了几年没搞定,我就写了三天,三千多行(当然有好多是复制自己以前的程序),中途电脑系统还崩溃了,C盘坏掉,丢掉了些写好的代码。重新写,上机调试,一次成功。看着设备运转起来,真的想大声吼一嗓子,真TMD奇迹啊
所以我平时都在公司食堂中饭前才上班:lol

楼主:
哈哈,也跟着你吹嘘一下我高效的时候。我把我们一款产品反汇编出来,2万多行被我改成了5千多行,一个产品以前用10片MCU,我改成了2片,原来的板子要装一柜式空调那么大个控制柜,我的板子就不到半块砖头大小,消除 ...
引用 网友B:

膜拜一下。
我现在在学习阶段。
但是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写的东西移植性强。
比如,写LCD程序,就是有一个输入接口函数lcdwrite(*p),全局变量就依靠几个BIT管脚定义。

网友S:
这个没有准啊,看思路

网友T:
DVD伺服驱动器 请问你一天能写多少行 如果平均下来。
别写时容易调不通,重写过!

我记得我前年弄步进电机驱动时,弄了三个月 才700行代码 最后才搞得基本通过。 那平均下来一天只有7行代码。 也有可能是刚开始,没经验。

如果一天1000行代码 2万行的代码的项目 就20天完成了! 那爽啊! 可能吗?

网友U:
多做多写

网友V:
“一个星期,400行”(5天) 差不多,我说的完全正确的。

网友W:
给多少钱,写多少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改程序么?还是阅读datasheet写底层驱动?
引用 楼主:

改别人的程序...

网友X:
你确认华为那个GG不是打字员??

网友Y:
黏贴复制算不算行数

网友O:
让30L的改一下自己写的程序,看他有没有这么高效

网友Z:
手熟罢了

网友AA:
昨天我就是 写了 两个 #if .........#endif

网友B:
膜拜一下。
我现在在学习阶段。
但是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写的东西移植性强。
比如,写LCD程序,就是有一个输入接口函数lcdwrite(*p),全局变量就依靠几个BIT管脚定义。 ...
引用 楼主:

LCD是个很繁琐的工作,我是怕那个玩意的,我们的产品都是工业上用,所以现在都改成了使用现成的触摸屏,只需要编写通讯部分和编辑触摸屏画面就可以了,这相比LCD会减少极大的工作量。我的通讯部分有几年时间没有更改过一个字节了,直至复制过去就是,也就意味着很多工程中占用大量代码的键盘和显示部分我现在是零工作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O:
那个程序能缩减那么多是有原因的。那个产品有10片MCU,一片主MCU负责和触摸屏通讯,与其他9片副MCU通讯及参数储存,副MCU负责信号的处理。由于画面复杂显示内容多,那高工用的通讯协议复杂,重复利用的部分少,所以负责显示的通讯部分程序极其庞大,反汇编程序中就有几千行,也占用了主MCU的很大部分时间。而我的通讯部分代码不到他的十分之一,且都是复制我原来的其他产品中的,占用单片机的资源和时间都少。其他9片副MCU他的程序也是太复杂,重复利用的程序也少,由于9路信号都需要高速处理,他的程序无法用一片MCU负责几路信号,我的主MCU负责通讯的同时还负责了4路信号的处理,副MCU除了通讯部分需要修改其他和主MCU一样,所以写程序的工作量就很少。
原来的工程师没有临界代码的概念,思路也有些混乱,产品总会偶尔出现莫名其妙的各种错误也是必然的,看反汇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我最关键的是看懂核心的计算部分,看懂里面的大量浮点数运算花费了主要时间,其他就没什么参考的了,能写出那程序也有部分原因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吧:loveliness:

网友AB:
一天100行差不多

网友O:
回复 网友O:
那个程序能缩减那么多是有原因的。那个产品有10片MCU,一片主MCU负责和触摸屏通讯,与其他9片副MCU通讯及参数储存,副MCU负责信号的处理。由于画面复杂显示内容多,那高工用的通讯协议复杂,重复利 ...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故事我也有,曾经有个项目,上一任留下了C语言程序,大量的if else 和switch 1...,程序量用了12K,但我把它大幅减少工作量,做到一个2051上去,

但那个老板太抠门,产品出来,但合作项目还是谈崩,

这样的例子其实是例外,和规范无关,如果每次都这样做计划,只有累死自己,害死同行

网友AC:
如果仅仅是写代码1000行可能没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O:
呵呵,我那个前任连C都没给留下半句,就HEX,不过从反汇编也能看出来里面他当初就用了大量的“if else 和switch 1...”,也幸好他是用的C,否则里面的那么多浮点数运算我就真的看不懂了,C的浮点数运算反汇编出来太规范:lol

网友B:
回复 网友AC:
象楼主说的“时钟芯片,lcd,at84C02,按键”,每个人第一次独立面对甚至第几次面对时,都不会一天上千行,只有修改得足够通用可以直接复制过去就能用时才会一天上千行

网友AD:
有一点不可否认,用高级语言,开发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C:
有一点不可否认,用高级语言,开发效率会高一些。
引用 网友AD:

代码量也会相对大一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牵涉到行业知识时,它们都不重要了;P

网友AE:
还没写过,正在学习

网友T:
完了 这几天我都是 负100行!
因为我将一个原来2500行代码的 优化成了1800行。
:lol

网友AF:
某一天就写了一句代码
  1. EA = 1;

网友AG:
最郁闷的时候,为了一个小函数怎么写,看一天规格书。

网友AG:
爽的时候,在网上找到开源代码,一下节约一个月的生命。

网友AH:
一千行到处是BUG的程序还不如几十行可靠有效的。
我经常连续几天一行代码也写不出来,就是在冥想,一旦想通了就思如泉涌,那个代码还像是自动生成的。
以前用汇编的时候,经常会打出“摸啊”这样的代码来,楼下知道怎么回事吗?:lol

网友R:
0 <= 行数 <= 无穷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嗯  也说不准 可能那天一条没写 还把以前写的删除了

网友AI: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思路理顺了,不管是驱动还是算法还是扯淡的CODE,一律狂砍,思路不顺,写完了又全部推翻或删掉重来!

网友AJ:
思路不清晰,写再多也没用,
以为是写作文充字数呢:lol

网友AK:
像我一个同事只负责一款大型产品软件,每次有新项目,都是大同小异,他2小时搞定这个项目,那你能说他2小时写了上万行????再比如有一次我请假,领导临时让他帮我改一个小程序,类似豆浆机那种,虽然一共只有400行,他扣了一天也没改出来。因为不是他写的嘛。

网友AL:
我写底层的芯片驱动,也就几百行,为了以后的移植方便,会考虑很多事情,加上测试,一般几天才能搞定。
不过,以后再用的时候就省事了,只需要改几个宏定义,就能用。哈哈。

网友AM:
有时候写了几百行,突然觉得思路不对,于是擦出重写!

网友AN:
:lol个人感觉,不能用写代码的行数来说明工作效率~!
主要是构思慢,编程快。改来改去,然后烧录看效果。

网友AO:
这代码纠结哇

网友AP:
回复 网友B:
反汇编不是只能得到汇编代码吗?你用的是哪个反汇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