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火的日本智能垃圾桶

楼主(2012-07-27):
http://tech.weiphone.com/2012-07-25/Let_your_eyesight_trash_431059.shtml

这个垃圾桶名叫“智能Trashbox”,全身由玻璃钢定制而成,底部配有一个隐藏的车轮供垃圾桶进行全方位的移动。垃圾桶内置了一个传感器,垃圾桶将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接收监控出现在房间内的垃圾,计算它们的距离,落地时间。并且快速的移动到垃圾的落地地点将他们全数吸接住。
---
大家说说看这个怎么实现的,主要的难点在判断垃圾运动的轨迹方位,这个要考虑到3维空间方位,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传感器与算法配合实现,大家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搞一个出来玩玩。

网友A:
搜索一下:机器人足球
利用 圆锥镜+摄像头
在水平方向可以做360度视野的监控

网友B:
功能先进,值得研究。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的话成本太高...
我看视频上电路图应该比较简单吧

网友D:
关键在墙上那个貌似台灯的东西,对房间监控,没那么神奇吧...

网友E:
应该有后台监控程序在电脑上运行,通过摄像头监控房间。
发现有垃圾丢后,测得垃圾落点位置,通过无线发送指令给垃圾桶,运行到目的地点,接住垃圾。

最开始有个视频,是通过SONY遥控手柄控制垃圾桶的底座运行的,明显是连接到电脑上,再通过无线发送指令,控制垃圾桶动作的。

所以,主要控制部分在电脑上。垃圾桶只是一个操作终端,所以电路板很简单。

网友F:
NBA篮筐一样的效果,能计算路径。

网友G:
:L按你们说的这么高科技那还有市场吗??

网友H:
小日本的东西还真高科技。识别垃圾(来了一只小鸟在房价飞),判断垃圾落点(平抛运动,还可以是上抛,下抛),移动垃圾桶(瞬时启动,很大的加速度),这些还真不简单!

网友I:
小日本东西,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J:
功能是不错,有市场吗?

网友K:
日本人的电子还是很先进的。

网友L:
有创意啊

网友M:
非一般的垃圾桶...

楼主:
讨论一下还是不错的
2楼的大神见多识广,但是这个垃圾桶很明显不是这种做法。再者如果用这种做法一般摄像头解码出来处理不会有这个效果,所以不但处理器要求高了,实现起来也很难吧。PS:虽然我也做过几个月的监控,圆锥镜什么东西我也不懂。
6、7楼大神所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如果真是这样,那实用性也不是很强,买个垃圾桶还要加一个后端处理机,要么就得保证电脑24小时开机。其实如果非要种方法才能实现,大可用强大一点的嵌入式处理芯片也可以实现,还能让这个系统更具独立性。撇开这些因素不谈,那通过第三方监控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N:
理论上是可以,但要实现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D:
用的是微软的Kinect,离市场化远着呢,但是创意值得学习啊

网友O:
看了一下视频,这东西的实时响应能力蛮强的。日本的机器人技术比较历害,这个小车寻迹技术的确有些学问。

网友P:
一张纸撕成一推,扔出去,怎么办??

网友P:
这是从YOUKU上截下来的图。
硬件原理哪位大神给分析下?
软件设计哪位兄台再给分析下?
日本的电子工程师还是比较牛掰的,不知道是他一个人搞定的,还是几个人一起搞定的?

网友A:
一开始是瞎猜的  刚刚去看了下视频  大概是这样吧
1 视频监测
2 检出运动物体 建模型 跟踪运动物体轨迹
3 计算出目的位置
4 遥控垃圾桶
5 移向目的地并接住

大家可以仔细看视频2分钟之后的画面 在墙上挂了个东西 可以猜测以上1、2、3、4步骤的内容是脱机完成的

网友Q:
一开始是瞎猜的  刚刚去看了下视频  大概是这样吧
1 视频监测
2 检出运动物体 建模型 跟踪运动物体轨迹
3 计算出目的位置
4 遥控垃圾桶
5 移向目的地并接住

大家可以仔细看视频2分钟之后的画面 在墙上挂了个东西  ...
引用 网友A:

说得有道理,关键是运算速度与执行的速度。
视频检测:以每秒50帧(场)速度计算,每个画面要20ms,用TI的DM640系列处理的话,要实时处理都比较困难,那就算40ms处理一次吧。如果用圆锥镜,还要图像矫正,处理时间就更长了(或许有某种算法可以不矫正直接计算吧)。
而手中抛出的物品,在脱手瞬间是没法计算轨迹的,必须运行了一段时间才能计算轨迹,那么留给轨迹计算以及垃圾桶移动的时间就更短了。
看视频,应该是将手中的物品大致朝着垃圾桶的方向抛出才行,如果是反方向抛出,难道垃圾桶还能“飞奔”不成?

网友R:
不想工作啊。

网友S:
值得借鉴!

网友T:
这个感觉,可以买来玩玩,真的来装垃圾,有点舍不得,呵呵,肯定很贵~!

网友U:
看视频不仔细啊。。人家房间墙上挂了个kinect。。

网友V:
我觉得应该是墙上那个是个 监控+计算+控制模块,独立操作。将落点坐标计算出来之后,控制筒移动到固定位置。 不过这个 机械部分确实有难度,那个加速度,那个稳定性,只有小日本的东西才做的出来~~

网友R:
同时扔两个垃圾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W:
看看福岛就知道他们先不先进了。

网友X:
原理分析是对的。

实际上,他这个,垃圾桶只是个执行部件,kinect才是传感器,XBOX360才是处理器——这个就是你们所说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