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个仪表末级放大电路

楼主(2012-07-27):
当有20MA输出的时候Q12发热大,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电路有不有什么运放可以直接带。此电路要求输出电流为+/-20MA.

网友A:
这种电路在仪器里用的较多,主要以恒流源为主,特点是输出电流不受负载、环境等变化的影响。工作原理本质上就是O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