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936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现在做的产品中用到了lpc936和2138两个CPU,分别在两块电路板上,通过外部中断进行基本的信号传递,还用到了继电器,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只要继电器一动作,936就会复位,出现的概率在90%以上,读取复位源寄存器,该寄存器值值显示软件复位,既R_SF该标志位为1,我还做了一个测试,在main函数里除了喂狗,其他什么都不做,只要继电器有动作,一样会复位,我想这样能排除是由于软件原因复位的吧,请教这里的的高手们,这个原因是干扰引起的么,还是有其他原因,不知道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上原理图和PCB 肯定干扰引起的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32389041/QQ/WinTemp/RichOle/5QKBF[IA%25@J)AFN]XYCCVU1.jpg

楼主:
按照二楼兄弟的要求,现上传原理图

楼主:
如有需要,可以上PCB图,线多就是看不清啊

网友B:
试试把LPC936的外部复位功能关闭,启用芯片内部上电复位模块,如果程序运行过程中还发生复位,则重点观察电源VDD引脚是否有干扰,如有干扰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A:
这个原理图看不出什么东西,你把原理图发完整一点 电源部分、控制继电器的发上来看看  还有含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CPU,PCB发出来看看

网友C:
这个原理图看不出什么东西,你把原理图发完整一点 电源部分、控制继电器的发上来看看  还有含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CPU,PCB发出来看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主要看电源,芯片供电,继电器供电,继电器控制。

网友D:
6楼说的有道理
我在应用中也碰到了楼主所说的复位问题(现场EMI特别厉害)
后来只好把外部复位关了

网友E:
1、内部复位
2、内部RC
3、布线

楼主:
楼上几位热心的大侠在此先谢过了,
回复6楼“古道热肠”:
程序在运行中只要继电器不动作是不会复位的,这个在下载程序时不管选内部复位还是外部复位效果一样,电源电路用的是HT7130芯片及其手册上的电路,顺便说一下,继电器和936不在同一个板子上,继电器是在母板上,和936的板子大概相隔5~10公分远,继电器控制那部分电路图我没有啊。
回复10“gx_huang”:
请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程序下载时选用内部RC??

不甚感激啊。

楼主:
做了个实验,把936的板子拿到离继电器稍远的地方继电器动作程序就不复位了,只要一靠近,继电器一动作就又会复位了,这样是不是就能确定是外部干扰了,如果是,是否只能修改PCB板了,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E:
肯定要改板子了。自己测试都会复位,到现场更加不行了。

网友E:
选用内部RC,是编程选项里选择。
程序也需要修改,毕竟时钟频率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的解释,我做一下改动再做实验

楼主:
刚刚用示波器观察,每当继电器动作时,VDD引脚有很尖锐的毛刺,同时单片机复位,这个是否足以说明是电源引脚受干扰导致单片机复位呢?“古道热肠”大侠有什么高见么?请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