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下dsp 芯片加密如何实现啊!!!

楼主(2012-07-27):
新人请教一下dsp 芯片加密如何实现啊!!!

网友A:
你是说程序只能在一个DSP上运行,然后在另外一个DSP芯片上无法运行吗?

楼主(2012-08-27):
多谢楼主,好像有I2C接口的加密芯片

网友B:
通过I2C总线进行加密 我用的是430芯片 他的加密方式是通过熔丝方式加密 调试通过JTAG接口调试 dsp不太了解 自己找了一点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 呵呵

网友C:
http://www.**.com/article/12-08/3758211346204055.html?sort=1111_1475_1811_0网上有个**参考